飞机加速抬头,不容易平飞,请高手解答,多谢

楼主(2017-09-05):
做了一架小飞机,翼展80cm,平凸翼型,220克。在推油门时容易抬头,为了改平,我会不自主地压机头,所以又容易导致飞机下坠,不知什么原因。顺便说一下,飞机的重心已经比较靠前了,前缘1/3处。本人新手,飞的飞机不多,还望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
重心 电池往前移

网友:
太懒了,就发一张俯视图,叫人怎么看
你这个布局嘛,不用考虑加速时的抬头力矩
这个肯定是重心不对造成的,机翼三分之一,肯定从翼根测得,但是1/3对应矩形机翼没问题,梯形的就不行了,再往前移吧,

楼主:
多谢高手,以后补充照片。会不会是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
拉力线问题?

网友:
推力线问题,弄个小垫片把电机形成2-3度下拉,要不调舵面或用遥控微调

网友:
调整电机角度,看是不是不同心。

网友A:
不见得只有头轻才会全油抬头,动力富余的话,全油飞机就应该平稳上升。巡航油门才是平飞。另外没看明白,你是把副翼开在机翼根部了?如果是,我还是建议在自己动手做东西之前还是先了解下基本的飞行设计常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只有头轻才会全油抬头,动力富余的话,全油飞机就应该平稳上升。巡航油门才是平飞。另外没看明白,你 ...

多谢,为了减重,副翼只有一个舵机控制,所以我也为难。

网友B:
根据杠杆原理,尾巴这么长,注定要重的东西压住头,否则肯定不好飞

网友C:
如果强迫症不能接受电机下拉角,那就把电机位置抬高,高到机翼升力点的位置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杠杆原理,尾巴这么长,注定要重的东西压住头,否则肯定不好飞

多谢,我把尾巴改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强迫症不能接受电机下拉角,那就把电机位置抬高,高到机翼升力点的位置上下。

多谢,我去改拉力线

网友D:
可能是你电机上翘造成拉力线朝上,这样就会加油抬头,减油低头,重心前压没什么用的,建议楼主将电机角度下调,形成下拉

网友E:
我认为先考虑机头是不太轻再考虑推理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电机上翘造成拉力线朝上,这样就会加油抬头,减油低头,重心前压没什么用的,建议楼主将电机角度下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先考虑机头是不太轻再考虑推理线的问题

我去试试,多谢

网友F:
机翼迎角多大?放个侧面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翼迎角多大?放个侧面的照片看看。

图片已经更新,迎角大概4度。我先改拉力线试试。不知道平凸翼型是否还要加迎角。多谢

网友G:
电机来点下拉的安装角

网友:
加油抬头是电机拉力线问题,电机下拉一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来点下拉的安装角

网友H:
升力翼型 就这个德行,要么降低机翼升力,要么电机下拉角。所谓升力不是越大越好就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力翼型 就这个德行,要么降低机翼升力,要么电机下拉角。所谓升力不是越大越好就这个道理

这也是固定翼吸引我的原因。

网友:
从你发的图片来看拉力线问题不大,可以减小点儿迎角试试,迎角大也容易抬头。

网友:
看看滑翔机论坛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收油门飞机平飞的话重心就对了。 重心对了之后调拉力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已经更新,迎角大概4度。我先改拉力线试试。不知道平凸翼型是否还要加迎角。多谢

四度迎角太大了,平凸翼型0~2度内

楼主:
多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I:
平凸翼型加油抬头是正常的,你换成对称翼型马上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平凸翼型加油抬头是正常的,你换成对称翼型马上就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J:
把电机座上面安装孔和电机之间垫几个垫圈搞出下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电机座上面安装孔和电机之间垫几个垫圈搞出下拉角

网友:
搞好了没有呀,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搞好了一定通知大家,这两天台风天气,风比较大

网友:
拉力线问题,下拉不够

网友:
1.主翼迎角太大了,你飞机很轻(机翼挺大的,但没什么设备,应该很轻,而且翼载荷应该比较小),又是高升力翼型,0度机翼安装角即可:
2.看你第二张图好像电机没有下拉,电机拉角调整为下拉2度右拉2度(正桨,你用的反桨就左拉,最好还是用正桨);
3.尽量保证桨盘中心在机身中轴线上;
4.用作图法找出飞机的气动中心位置和平均气动弦长,调整重心到平均气动弦长前28%的位置(作图方法百度);
5.桨平面中心点远低于机翼气动中心点,最好能调整电机的位置使二者在同一高度上(这一点在你这飞机上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如果飞机性能做得比较极端的话不能忽略它的影响)。
先把1、2、3做了,如果抬头还是很严重的话再按3、4调整

网友K:
1.主翼迎角太大了,你飞机很轻(机翼挺大的,但没什么设备,应该很轻,而且翼载荷应该比较小),又是高升力翼型,0度机翼安装角即可:
2.看你第二张图好像电机没有下拉,电机拉角调整为下拉2度右拉2度(正桨,你用的反桨就左拉,最好还是用正桨);
3.尽量保证桨盘中心在机身中轴线上;
4.用作图法找出飞机的气动中心位置和平均气动弦长,调整重心到平均气动弦长前28%的位置(作图方法百度);
5.桨平面中心点远低于机翼气动中心点,最好能调整电机的位置使二者在同一高度上(这一点在你这飞机上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如果飞机性能做得比较极端的话不能忽略它的影响)。
先把1、2、3做了,如果抬头还是很严重的话再按3、4调整

刚才没注意到,突然发现你这飞机没有水平安定面啊,没有水平安定面就俯仰不稳定,你自己搜一下尾翼的计算公式,平尾尾容量取0.45试试。
这个才是重点,先加水平安定面

网友:
飞啊  飞啊 就习惯了

网友:
拉力线 重心 舵面

网友L:
机翼翼弦与机身轴线夹角叫机翼安装角.
机翼翼弦与迎面气流的夹角叫迎角.
飞行中机身轴线不一定与迎面气流方向一致,所以迎角与安装角是不一样大的.
飞机制作装配完成后机翼安装角是一定的,但飞行中随飞行姿态的不同迎角是在变化的.
所以再不要把安装角和迎角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K:
1.主翼迎角太大了,你飞机很轻(机翼挺大的,但没什么设备,应该很轻,而且翼载荷应该比较小),又是高升力 ...

非常感谢,如此专业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翼翼弦与机身轴线夹角叫机翼安装角.
机翼翼弦与迎面气流的夹角叫迎角.
飞行中机身轴线不一定与迎面气流 ...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为了减重,副翼只有一个舵机控制,所以我也为难。

京商练习机翼展1米6了,也是一个舵机控制副翼,但是他副翼是全幅长的,你这个襟翼做副翼也真是奇葩了

网友:
好像没有水平安定面,这当然不好飞了

网友:
大约3度下拉角。

网友M:
一大早又发现可以吹牛的了 :-)

1.        平凸翼型
有些翼型在几度的负仰角时也有升力。4度仰角太大。
如果是双凸翼,可以加点正仰角。
仰角的量可以根据整体重量调整,越重越大。
但也会阻力越大,空速越慢,越耗电或油。
翼型的精准对升力的影响也是较大。
方法:可先调为0度。

2.        拉力线
电机安装的下偏,是为仰制机翼的升力,使两力的中心点向正前方。
但通常很难。所以通常好机的情形时,推油门只能略略升高一点高度。
怠速或小油门时,基本能保持平飞。

3.        速度,速度在升力公式中,以是按平方后的值影响算升力的。
所以,并不是动力越大越好。
当然,动力越猛越爽,更容易炸机。

方法:
调整遥控器的油门曲线:
平缓油门曲线,比如从原来的45度斜直线,调整为30度斜直线。
或者,设定为曲线油门,0-50油门平缓,50-100油门急剧。
换略小桨

4.        推油容易抬头
推油门后,机翼产生大量升力,机头的重力无法压制升力,导致机头迅速上升。
此状态最坏的发展,最终产生筋斗动作。(论坛曾见小视频:出手筋斗炸机,笑了我几分钟)。

方法:
可后移机翼(建议)
增加机头重量(无法后移机翼的下策,这事我干过,捡了块碎砖+胶带)
增加水平尾翼的下偏角(增加阻力,不推荐)

5.        推水平尾翼,又导致飞机下坠
推升降杆,水平尾翼的翼尖向下。
水平尾翼因翼型的变化,产生向上的升力。
此操作以CG点(机翼产生升力的中心点,此点需要计算)作为杠杆中点心,去压低机头。
但水平尾翼产生的升力过大,杠杆翘得过高,导致机头一端低得太狠。
同时,因水平尾翼的升力增加,阻力也同时增长,导致空速降低。
此时机翼因仰角急剧变小,整机升力迅速降低,空速再变低。
加上机体的重量向下施加压力,产生俯冲现象,改出操作不佳,表现为下坠,及有可能炸机。

方法:
降低水平尾翼的舵量,操作同3所述。
缩短尾杆长度,即缩短杠杆长度,降低对机头的操控能力。(要拆机,不建议)

6.        水平尾翼,全动水平尾翼
这属全动尾翼的操作方式,它需要很高的操作精度,对俯仰平衡即稳定度影响较大。
如追求较稳的飞行,建议采用常规水平尾翼的制作方式。
在约30%处制作可动翼面。

7.        副翼
在翼根处制作可动翼面,是可以的。
只是翼根这个位置产生的升力不如在翼尖处的大(这里名堂很多说多易错)。
同杠杆原理。

8.        翼面布局
初次造机,矩形机翼较易控制飞行。
3D动作的机型较适合现在的布局。

9.        整体越轻越好
轻了可以配重,重了不好割肉。

10.        手工不错

11.        以上各种变化都会相互影响,产生不同的效果

12.        建议买本《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

13.        吹牛完毕,欢迎入坑

网友:
挺消闲的小飞机111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

网友N:
正常,加点下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正常,加点下拉吧

多谢,改好了我来汇报情况

网友O:
水平安定面的面积与安装角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水平安定面的面积与安装角度也有关系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大早又发现可以吹牛的了 :-)

1.        平凸翼型

一大早就看见吹牛逼的,话说回来没有平时学习和积累想吹都难,这样的表述不叫吹,很专业佩服

网友P:
拉力线。电机是把飞机往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拉力线。电机是把飞机往上拉的

多谢

网友(2019-07-07):
学习这么久,自己理论分析,如前拉机重心调整是手抛出去能够滑翔为标准,这个时候试飞看看飞机大油是否抬头,因为机翼有升机不会下栽!抬头的话说明电机拉力太上了,把电机往下拉一定角度来克服升力过大!如果是后推机抬头的话也是先调整滑翔重心,再调拉力线,也是往下调整,因为后推作用力是反的。电机抬高反而会让飞机抬头,只能往下!

网友:
这飞机设计的蛮合理的,首先我就要怀疑你动力大了。没有视频搞不清楚你这个是加油门快速爬升还是直接往上翘头翻跟头,爬升明显的话,很大可能是动力大直接吹拂机翼产生超量升力迅速爬升,这样的话换个小桨叶或者加载重试一下。 如果是翻跟头最快的办法就是电机加垫片。楼主这个飞机搞个太阳能动力加18650电池估计续航惊人,为你点赞。

网友Q:
加下拉角抵消抬头力矩

网友N:
平尾看着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