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980 大疆A2,下降晃的厉害,求大神助攻

楼主(2017-09-05):
飞越960六轴,朗宇4110 340kv电机,1555桨,悬停航线都还稳定,就是下降怎么调都不稳,速度稍微快点超过1.5米每秒就明显晃的厉害了,而且要下降一段距离就悬停下,不然越来越晃,感度从高到低都调了,目前160 160 135,发回大疆检测没问题,只换了气压计海绵,没有什么改善,现在都不敢飞超过100米的高度,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
我猜是KV低了,下降转速降低,所以会不稳,反正我悟2全油下降也晃

网友A:
按照经验,p调高,d调高,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经验,p调高,d调高,你试试看

这个只有感度的,没有p和d呢

楼主:
     这个是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感度的,没有p和d呢

感度调的足够低也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不抗风,不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的足够低也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不抗风,不跟手

我这个是感度高了的原因吗?不是应该感度越高修正越快越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感度高了的原因吗?不是应该感度越高修正越快越稳定吗

也不是,要在合理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要在合理范围内

130的感度也测试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0的感度也测试过,也是一样的

你安装个f3飞控试试吧,关了油门看看它会不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个f3飞控试试吧,关了油门看看它会不会抖

没有其他的飞控。大神的意思是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今天感度调到140,依然下降稍微快点就明显晃了。真心无语了,但是其他都正常,航线悬停都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的飞控。大神的意思是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今天感度调到140,依然下降稍微快点就明显晃了。真心 ...

这是飞控算法问题,快速降落的时候,飞机进入自己的湍流中,算法没考虑到这种情况,正常的

网友B:
我的精灵也晃的厉害,感觉要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飞控算法问题,快速降落的时候,飞机进入自己的湍流中,算法没考虑到这种情况,正常的

这个情况的话只能适应吗?下降速度1米每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而且还不能一直这个速度下降,其他的大疆产品也这样吗?以前的pix飞控,。虽然飞行不稳,但是下降却真心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也晃的厉害,感觉要炸鸡

下降速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的话只能适应吗?下降速度1米每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而且还不能一直这个速度下降,其他的大疆产 ...

你可以看一下我飞的直升机视频,不比商品控差,参数对了,问题解决

网友C:
通病       a2都抖,还别说你那么大轴距挂v2    v2不适合太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       a2都抖,还别说你那么大轴距挂v2    v2不适合太大轴距

哥,您看清楚、。是A2。不是V2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您看清楚、。是A2。不是V2呢

好吧,眼瞎,,,不过a2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D:
下降速度快了都晃,楼主可以尝试Z字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眼瞎,,,不过a2都有这个问题

你们的A2也都这样吗?那些大飞机我看好多都用这个飞控的。莫非大家都是最多1米每秒的下降速度么。其他地方真的很稳。很满意,就是下降真心不敢恭维啊,打大疆电话就知道说动力不配套。机架不配套之类的屁话来忽悠,真心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速度快了都晃,楼主可以尝试Z字下降

试过的,这样确实好些。但是需要场地大。我以前玩的pix。虽然悬停之类的没调到最佳状态,但是下降真的很稳。最大两米多都没这个下降速度1米那么晃。真心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的A2也都这样吗?那些大飞机我看好多都用这个飞控的。莫非大家都是最多1米每秒的下降速度么。其他地 ...

我估计是电机kv值太低。下降时反应速度不够。所以造成大幅度摆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的,这样确实好些。但是需要场地大。我以前玩的pix。虽然悬停之类的没调到最佳状态,但是下降真的很 ...

apm pix 六轴基本不会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电机kv值太低。下降时反应速度不够。所以造成大幅度摆动。

这个KV值应该不算太低吧,同样的配置在pix飞控上下降挺稳的。而且这个配置应该还算正常范围啊。实在搞不懂是大疆就这点水平了还是我没调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KV值应该不算太低吧,同样的配置在pix飞控上下降挺稳的。而且这个配置应该还算正常范围啊。实在搞不 ...

你试试把感度调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