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看看这个电机是正的还是反的!

楼主(2017-09-06):
大神看看吧!

网友:
我猜是正牙的

网友:
顶贴占坑666

网友:
正牙 CCW 逆时针旋转

网友:
电机牙方向对的
至于转的方向调电调吧

网友:
正面看逆时针转是正转

网友:
正牙电机, 我们以前都叫正转电机,偏偏在穿越这里被称为 CCW逆时针旋转电机。只是在穿越这里, 正面看逆时针旋转,就被称为逆时针旋转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