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12自己动手组装

楼主(2017-09-06):
电机2838  50a电调

楼主:
开起来好震啊,我后来把固定电机螺丝下面都放橡胶垫片,应该会好点

网友:
震估计是出轴没调好,或者轴不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
轴只能眼看看,有什么办法测轴直不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只能眼看看,有什么办法测轴直不直

激光

网友:
要是想高速,还是得多花钱买好轴系。
淘宝20块钱一根的,只能做慢速像真船。

网友:
试试软轴……?

网友:
这船进水太厉害了~

网友:
1、改软轴
2、低KV电机+大桨

两个方案

网友:
把联轴器换成万向节试试,振动应该会小很多。

这船我折腾了一年,能换的东西我都换了,学得一手修船好本领

网友A:
我也弄了两个船,目前也是震动大,望高手指点,店家说万向节的更震,有点不知所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弄了两个船,目前也是震动大,望高手指点,店家说万向节的更震,有点不知所措了

参考我改7014的帖子,振动是轴心不统一的缘故,用万向节加联轴器的方案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