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Shark眼镜,眼睛老花怎么办?

楼主(2017-09-06):
最近想买FatShark HD3, 但是眼睛老花了,还有点散光。不知有没有同样情况的朋友。 说说你们是怎样解决老花问题的?
今天眼镜终于到了,所以有了正确答案,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 HD3比HD2好弄很多。

网友A:
可以插近视眼镜片,同样也可以配老花镜,不过要去眼镜店配相同规格的老花镜片,没有现成可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插近视眼镜片,同样也可以配老花镜,不过要去眼镜店配相同规格的老花镜片,没有现成可买

就是自己配一个老花镜, 然后把镜片拆了,加工成肥鲨近视镜片的外形对吗? 镜片的度数和平时戴的眼镜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配一个老花镜, 然后把镜片拆了,加工成肥鲨近视镜片的外形对吗? 镜片的度数和平时戴的眼镜一样 ...

你可以把肥鲨眼镜拿去眼镜店,要眼镜店把你配好的老花镜片加工成可以装进肥鲨的规格,不过你要出加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肥鲨眼镜拿去眼镜店,要眼镜店把你配好的老花镜片加工成可以装进肥鲨的规格,不过你要出加工费

谢谢楼上的解答, 这下我可以放心买了。 都是玩模型的, 加工这件事就留给自己了。请问你有镜片的外形尺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这下我可以放心买了。 都是玩模型的, 加工这件事就留给自己了。请问你有镜片的外形尺 ...

我晚上下班回家给你量吧

网友:
我也是远视加闪光且两眼度数差不少,但在飞行时摘掉远视镜直接裸眼用眼镜,没有问题,只需要调一下瞳距,我用的是肥鲨HD1。

网友B:
远视据说可以直接用

网友A:
30mmX20mmX2mm

楼主:
镜片准备好了,等hd3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mmX20mmX2mm

镜片是弯的,担心装不上,不管了,订货

楼主:
弯曲超过2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视据说可以直接用

我试过朋友的hd2,勉强看清,很不舒服,所以感觉配镜片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视据说可以直接用

今天眼镜到了, 确认可以直接使用。 HD3比HD2好弄很多。随便戴上就清晰不像HD2要戴得很正。

网友B:
相信你的判断,但原因是HD3的视角比HD2小,所以不需要仔细调整戴正

网友C:
隐形眼镜?

楼主:
不需眼镜,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隐形眼镜?

没用的,老花就是老花,裸眼更好

网友D: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最後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最後放棄了
不用放弃,老花眼可以直接裸眼使用的,就是一定要hd3,hd2老花眼就不行。

网友E:
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所以没上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