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巡线用固定翼无人机的选择

楼主(2017-09-06):
公司最近考虑用无人机巡查38公里长的外管线,一趟来回差不多80公里。固定航线自动驾驶,平原。清晰度能看清地上的兔子就行了,。求推荐。

网友:
怎么联系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要求,貌似很多主流机型配置都可以做到

网友:
纵横无人机就行

网友:
双子星加pix

楼主:
有详细点的评测吗?型号、价格,使用寿命等。最好有每年的使用费用。 旋翼机可以做到吗?还是最好固定翼的?

楼主:
这个吗?参数很牛b啊。能达到吗?您用过吗?装一套多少钱?

网友:
你不是研究飞机的,想找个解决方案,有意采购设备你就加我q或者找个淘宝店配吧,一下说不清的

网友:
很简单的配置,APM+gopro5就能胜任。图传看个大概,然后飞回来看gopro5的2.7K高清录制即可。另外一个测温热像仪机芯也没多少钱,完全可以加上去。

网友:
用pixhawk,设定好航线就可以,不要驾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