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显示罗盘不健康该咋办

楼主(2017-09-06):
罗盘链接正确,飞控k蓝灯常亮红灯闪,电机无法解锁

楼主:
盖楼盖楼

网友:
如果急用可将罗盘禁用。

网友:
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
换成内置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
换地方试试

楼主:
内置罗盘同样显示不健康

楼主:
拿到飞场也无法重新校准

楼主:
最后换了个飞控,改naza了

网友:
电脑系统太高,换个xp的

网友:
你发张飞控图片,这样才能看到问题在哪

网友:
内外置罗盘都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小,不防重新安装地面站,然后再校准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