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120d02s尾舵机中立位,如何改变?

楼主(2017-09-06):
因为默认情况的中立位已经抖舵,电位器磨损,有帖子说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是调整中立位,调到好的部分继续用,直到没有好的位置。

求教如何改变中立位?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一个电位器?

有人换过,不好用,有人把原装电路换到其他舵机,也不好用,只能把原装的寿命用尽了。。。

我有两台02s,一台换金属舵机3013,只要调一下感度到60就能正常使用,另一个台怎么都调不好,找不到原因,那台只好继续用原装舵机了。

网友B:
不改變電阻值或電路
中立點都會在電位器那個位置
還是換了吧
即使不打舵
飛機尾舵也不會一直停在中立點那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變電阻值或電路
中立點都會在電位器那個位置
還是換了吧

坏倒是没坏,抖舵是必经之路,只是听着不爽

网友C:
这个舵机就是这样,新的都抖。
不过实际飞起来没什么异样可以不用管。
确实大坑,用一个正常厂家的标准衡量,这都应该属于劣质报废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舵机就是这样,新的都抖。
不过实际飞起来没什么异样可以不用管。
确实大坑,用一个正常厂家的标准衡 ...

哎,确实坑!

抖起来心里不舒服

网友D(2017-10-27):
哈哈哈,我记得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方式”的想法应该是我在某个回帖里面说过的把。。。。

尾舵机中立位抖舵,其实就是中立位那一小段电位器磨损厉害了,调整中立位,把它避开就是了。。

方法是

先在控上调整尾舵机微调,就是你调斜盘调平时,需要微调三个舵机中立点,让斜盘水平一样,这里尾舵也一样用微调把中立点调偏转,

偏转了之后,再把尾拉杆,伸长或缩短,保证和之前尾螺距不变就是了。

这样对尾巴螺距行程没变化,但是舵机中立点就偏里原来磨损的点了,这样悬停时肯定不会抖了

当把这个新设的中立点磨抖了,继续上面的步骤。

以下是我想象的:

直到处处都在抖了的时候,控上,调整尾舵行程(受到尾波干涉,你实际用到的尾舵行程是很小一段,大部分都是空闲的),把整个磨损的跳出去(比如,你

原先尾舵行程可以先设置0-30,然后设置到30-60,这里具体数值我忘记了,只是举个例子),如果舵机臂太偏了,拔下来,旋转一两个齿再装正它,这样,一

个尾舵机就能坚持好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我记得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方式”的想法应该是我在某个回帖里面说过的把。。。。

尾舵机中立位抖 ...

“终于等到你,可惜我已放弃...... "

哈哈哈,非常感谢!

还是飞地平线的飞机舒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我记得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方式”的想法应该是我在某个回帖里面说过的把。。。。

尾舵机中立位抖 ...

好方法!!!留给以后有需要的人搜索学习!

网友:
楼主120不飞了?

楼主:
120先放着,飞地平线130,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