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固定翼FPV布局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7-09-06):
准备玩
FPV
,入了个U2SG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接收机一但放在GPS旁边 接收机的信号灯会直接熄灭 遥控失去控制
GPS是会干扰到接收机吗 还有请问什么会相互干扰,不能靠太近 的

网友A:
能间隔远些就间隔远点,我的接收与gps 间隔10厘米左右

网友B:
正常gps是接收信号,不发射电磁波的,检查下是否有其它原因存在

网友C:
接收机和图传和电调都应互相远离。最好是一左一右,图传发射放前面,在快没信号时调头飞行在返回时信号更好。

网友D:
二三四楼说的对

网友E:
二三四五楼说的对

网友F:
线接反了

网友G:
23456楼说的对

网友H(2017-10-12):
234568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