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二代使用R6DS接收机舵机乱抖

楼主(2017-09-06):
新买的乐迪AT10使用自带的12通道接收机正常舵机灵敏正常,但是换了个R6DSD就出现舵机自DL抖,打方向舵机乱跳。换回老的控乐迪AT9S又可以正常使用,麻烦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o)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天线位置摆放问题

网友A:
1、确保不是SBUS模式接舵机2、重新对码,确保周围没有其它遥控器。

网友B:
r6ds是10通道的,r12ds是12通道的。
当你使用r12ds时候,在基础菜单-功能设置-通道选择 选择ch12
当你使用r6ds时候,在基础菜单-功能设置-通道选择 选择ch10
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ds是10通道的,r12ds是12通道的。
当你使用r12ds时候,在基础菜单-功能设置-通道选择 选择ch12
当你使 ...

大哥谢谢了,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2019-03-26):
請問各位前輩樂迪AT10二代有震動警報功能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