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亚拓500l遥控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2017-09-06):
求教大神亚拓500l遥控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在控里怎调?现在我的桨是正负12度.

楼主:
补充一下现在在练习四面悬停和航线

网友A:
看电调的说明书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
±螺距8度正倒飞悬停都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调的说明书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详细点大神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在控选项里调.和其他设备无关.

网友B:
螺距 -3  2    10  足够你用   油门  0   6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 -3  2    10  足够你用   油门  0   60   100

我现在正负12度大哥.具体点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正负12度大哥.具体点大哥

你现在是悬停  航线  所以   用遥控把螺距调成我说的那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悬停  航线  所以   用遥控把螺距调成我说的那个值

调螺距时要看螺距尺来调吗?

网友:
跟你详细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在论坛里面用“螺距”关键词搜索相关的贴,应该有很多贴可以为你解决问题!

网友C:
NOR

油门(五点曲线)0、35、65、80、100
螺距                   30、50、70、90、100

IDEL

油门  90-100 一根直线
螺距  0-100一根直线

最简单傻瓜的设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

油门(五点曲线)0、35、65、80、100

我是乐迪at9s七个点..怎么搞..谢谢大哥好全面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乐迪at9s七个点..怎么搞..谢谢大哥好全面的指点

NOR

油门0、25、45、65、80、、90、100
螺距 30、45、60、70、80、90、100

IDEL

油门  90-100 一根直线
螺距  0-100一根直线

最简单傻瓜的设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哥哥.这是练习基本的参数吧?我不飞三D

网友D:
原厂电调的话,不飞3D 油门直接一条正比例直线就完事~螺距曲线你+-12度就行啦,后期玩3D 在调小心提转窜螺距!无副翼的飞机我从来没动过遥控器里面的螺距曲线直接陀螺仪里面设置!或者通过end piont 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电调的话,不飞3D 油门直接一条正比例直线就完事~螺距曲线你+-12度就行啦,后期玩3D 在调小心提转窜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