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K120金属改装件有前辈用过吗?

楼主(2017-09-06):
实在受不了K120原厂的桨夹跟胶圈,没几趟就开始抖啊抖,刚刚在某宝看到这个,有人用过吗?请赐教,先谢了

网友A:
用处不大,好看不中用;炸一次球头的螺丝就会松动了。
这东西质量好的价格贵,价格便宜的没什么用。
rkh,mh,lynx的价格可能够买一台新机了。

网友:
不如原厂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处不大,好看不中用;炸一次球头的螺丝就会松动了。
这东西质量好的价格贵,价格便宜的没什么用。
rkh,mh ...

谢谢了

网友:
不中看也不中用的东西!!!

网友:
还行 不炸鸡还好 把横轴 主轴换成原厂的  精度肯定相比原厂的差一些

楼主:
好唄!我放棄了,看了改v120的旋翼頭簡單一点

网友:
改用100s横,桨夹就会好很多了!

网友(2017-12-05):
引用 楼主:
好唄!我放棄了,看了改v120的旋翼頭簡單一点

能改v120的旋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