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腾翔f1 的船软轴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07):
喜欢f1 艇又没钱,买了一台仿的,玩第二次在全速绕标的航线上突然没有了动力,救援回来一看,软轴断了,导致断裂部以后的轴系全部丢失,没有了螺旋桨肯定没有了动力。
买配件,商家说需要多备上几条软轴,那么问题来了,软轴不耐用吗?每次玩每次断救援?经济基础能否支持这样的故障率?
论坛大神多特来求助,是找高强度软轴,还是有设计缺陷?怎么解决呢?

楼主:
动力是2848 90a 3s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贴顶贴沙发沙发666

谢谢顶贴!

网友:
结论:当长个教训吧 下次不要买这种非传统轴系的船了 很坑
我曾经买了一条外挂机的F1赛艇,那个外挂机设计得很仿真,电机就装在外挂机里,水冷排水直接从外挂机出来,当时觉得很帅
然后到手之后的代价就是:跑五分钟就断一次轴
原因是这个轴系的设计跟楼主的轴差不多,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软轴弯折角度太大。这种设计极其不合理。传统轴系设计的船软轴弯折角度小得多,就不容易局部磨损断轴,只要经常加润滑油会非常耐用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救援船,等船从湖中间漂回来是一个极其煎熬和需要人品的过程。。。这导致我接下来买船第一时间就是问轴系的直径,规格啥的,以及轴的耐用程度。
楼主想省点事的话,这条船就2S跑跑得了吧

网友:
我那条船用的是3.17mm软轴,而且因为外挂机的原因,轴很短,不同于标准轴,只有原厂轴才能装上。后来我想把轴系里的塑料王管拆掉,强行装上4mm软轴增加强度,为此还找淘宝卖家订制合适尺寸的轴。折腾到最后,轴是装上了,结果通电一推油轴就断了,还没原来的轴寿命长。。。
除非楼主愿意把轴系全部拆掉,然后自己打洞装一套传统轴系,否则建议楼主不要再在这条船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了,赶快另寻新欢吧
不过话说回来 我也很喜欢F1赛艇,可惜现在F1赛艇的品类少之又少。同是双体船,玩CAT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