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MX搭配好盈铂金50A V3会掉转吗?

楼主(2017-09-07):
好盈铂金50A V3用亚拓450L的460MX电机会掉转吗?
因为之前用450L原装电机和电调悬停掉转掉高,所以换了电调,不知道电机还用换不?

网友:
亚拓电机似乎差点,我450mx配50v3掉转很严重,当然这个还和电池有关

网友A:
一直这个配置飞x3,没觉得不好

网友B:
450L上市时,配V3是最好的搭配,没见过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个配置飞x3,没觉得不好

悬停不会掉高吧?   原装动力会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L上市时,配V3是最好的搭配,没见过时。

450L的电机不用换?

网友C:
掉转这个东西和手法关系很大,再好的电机你从0螺距到最大螺距都调转,练好手法才是必须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大多是手法不够设备补,我看来460是足够满足大多数的飞行了,但如果你用起来还是不行,那就换蝎子把,还有一点要注意暴力飞行的时候电池放点c数要够,要不然一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转这个东西和手法关系很大,再好的电机你从0螺距到最大螺距都调转,练好手法才是必须的

然而现在的情 ...

原装动力和电调悬停掉转掉高  我指的是这个

网友D:
这个配置,我飞了三年,一直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我飞了三年,一直都够用

好盈铂金50A V3用亚拓450L的460MX电机会掉转吗?
因为之前用450L原装电机和电调悬停掉转掉高,所以换了电调,不知道电机还用换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动力和电调悬停掉转掉高  我指的是这个

悬停掉转不应该把,你把你齿比,电机kv,电池,螺距以及油门曲线发上来看一下
如果都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你电机退磁或者其他的原因

楼主:
电装都是原厂的啊,电机齿比原来大了一个T,电池男爵 6S 1500 75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盈铂金50A V3用亚拓450L的460MX电机会掉转吗?
因为之前用450L原装电机和电调悬停掉转掉高,所以换了电 ...

个人觉得掉转掉高与飞机电机电调的种类、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配合、电调配合电机的设置、电池性能好坏和飞行操纵手法等因素都有关系,需要逐一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掉转掉高与飞机电机电调的种类、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配合、电调配合电机的设置、电池性能好坏和飞行 ...

所有参数我都放出来了啊。。      正飞悬停掉转,突然一下掉很高,这个和手法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0L的电机不用换?

哈哈,我突然发现这里是亚拓板块。哈哈。
亚拓电机不用换,460电机挺好,我用过5个,都没问题。回到你的问题,其实这个现象我第一次买450L也出过类似的问题,你甚至可以在这里翻我的帖子。亚拓这个电调有毛病,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几乎无人理会的,这里是亚拓,高手和托一样多,不是托的高手不爱来这里。跑题了,换好盈v3或v4就会药到病除,另外用了好盈不飞定速就太浪费了,设置定速,专心控制好螺距,悬停非常容易控制了。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突然发现这里是亚拓板块。哈哈。
亚拓电机不用换,460电机挺好,我用过5个,都没问题。回到你的 ...

谢谢耐心解答!
那我就不换电机了,用好盈定速飞。
论坛风气不是太好..  技术问题没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