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三)3D打印系列---DIY电动牙刷

楼主(2017-09-07):
3D打印---DIY电动牙刷

       万能的TB,找到一款貌似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全新机芯,做工精致,功能也较齐全,一个轻触按键,有4个档,机械声波震动,动力强劲。一次买了2个试试,才十多元钱,超值了。

机芯做工很不错

机芯侧面

电子电路规整清晰

配的刷头

外面包上热缩管做防护,底部引线为充电线
        牙刷外壳实在找不到匹配的,那就自己3D打吧,用PLA材料足以,要横着打印不要竖着打印,顺便在TB买了一送二的八只刷头,无线感应充电部分需要改一下,很简单,将底部的感应线圈断掉一侧,再引入两根线接个miniUSB口,固定在外壳底部的侧面,充电器使用4.8~5V的手机或其他类似的充电器即可。
STL
miniUSB充电接口
配上刷头
反面手柄设计有凹槽,防滑又美观
这只牙刷做了加强筋,在制作个一键按钮,
一次完成2把,和老婆大人一人一把
充电状态
            一次做了2把电动牙刷,颜值还不错吧,不含刷头长度达到了15CM,为了方便在洗漱台上放置,又做了个牙刷座,完美完成!
加上了牙刷座
          这款牙刷带有时间提醒功能,一次刷牙总时长2分钟,30秒停顿一次,震动力度还不错,3种强度可选,一键操作,充一次电,早晚刷2次,至少可用一周以上。

网友:
挺漂亮的  打印精度也不错,厉害了

网友:
这个是能无线充电的

网友:
很棒的制作,支持。这样再也吧甩买牙刷了

网友:
3D 打印机才是魔游必备的工具

网友A:
这东西磨损牙齿,以前用过相当长时间,结果侧面没有蛀牙反而把牙釉质磨损了,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磨损牙齿,以前用过相当长时间,结果侧面没有蛀牙反而把牙釉质磨损了,不敢用了。

理论上讲能保护牙齿、防止牙龈萎缩才对啊,这是高频震动对牙釉质磨损肯定比纯手动要小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能保护牙齿、防止牙龈萎缩才对啊,这是高频震动对牙釉质磨损肯定比纯手动要小才对啊

可能我刷每次刷太久,刷的时候确实挺舒服。

网友B:
手办 会被打印机统治吗

网友:
你这个机芯TB连接给个,我也做个,我有3D打印机

网友:
求图纸和机芯链接

网友:
这是图高兴系列

网友:
我想问,真的刷的干净吗, 用户体验来说, 自动的牙刷和手动的比,哪个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办 会被打印机统治吗

不会,有很多技术瓶颈还没有突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很多技术瓶颈还没有突破。

好多固定翼都打印了,我才不就得将来会被打印主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固定翼都打印了,我才不就得将来会被打印主宰了。

你指的手办是什么?据我所知“手办”这个词来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