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共轴双桨无法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7-09-07):
现在不能在出去飞了,闲来无事做了一个共轴双桨,想在家里飞如下图,结果根本飞不起来

配置如下:银燕RS2205电机2个,5045桨,20A小蜜蜂电调,8g舵机,PIX飞控。组装好以后,整机重量加2200毫安电池是760克,按照电机参数表计算,50%油门时单个电机拉力在380g 左右,应该是能飞起来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油门推到最大,飞机都无法离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拉力不够吗?还有见网上有些单轴是外围加了一个罩子,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下面四个襟翼的大小如果确定呢?还是机架有问题?请大神指点!

网友:
感觉是下电机和所配的桨没有吃上力。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和你类似的,用的两个4006电机,轻松起飞,但是非常的不稳,应该是飞控问题,而且这种机的重心应该尽量靠下。   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用f3a那种共轴电机动力,采用矢量电机座,这样应该还行

楼主:
结构是参考APM官网来的,上面电机反转,下面电机正转,风力倒是蛮大的,感觉要离地的样子,就是起不来。好像还是动力小了。

网友A:
可能有人说这对于共轴直升机多此一举,但是我个人看法直驱用多旋翼正反桨应该比直升机桨叶拥有更高的力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人说这对于共轴直升机多此一举,但是我个人看法直驱用多旋翼正反桨应该比直升机桨叶拥有更高的力效

对了,是不是因为共轴下层电机效率降低,拉力没有完全达到所以起不来呢?

网友:
布局不合理,螺旋桨上方的东西阻挡气流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是不是因为共轴下层电机效率降低,拉力没有完全达到所以起不来呢?

个人建议试试10寸以上的动力组合,你这太小了

网友B:
上边被堵了,没有气流

网友:
我看了半天才找到桨在哪里,

网友C:
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恩 是的,本来初衷是想做小点,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被堵了,没有气流

恩  准备把上面板重新做一块,多弄点镂空。但这个是主要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准备把上面板重新做一块,多弄点镂空。但这个是主要原因吗?

是的,所以说建议前面完全透过,把电子设备均匀的分布在侧面。

网友:
个人感觉是1.镂空不够,设计不合理。2.动力不够!哈哈!

网友:
2205电机5寸桨,760g重量四轴飞起来都嫌动力不够,你还两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