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不稳

楼主(2017-09-07):
x3 蝎子2520 50A  定速模式 上一次还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再说 转速就不稳了  电机隔几秒会突然加速一下 再正常 隔几秒都抽一下  尾巴也会甩一下   3D模式更明显  重启不管用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嘛  电调的问题 还是线路?

网友:
2520配好盈50 没招 12度 24kh有改善,但用魔镜看还是有抽,可以用非定速90一条线飞,11T马达齿,个人感觉比定速好飞,时间也更长

网友:
有可能电调电容坏了,我遇到过V3电调抽疯

网友:
马达齿上胶了吧?

楼主:
你这个说法很新鲜  我去看了看。。。不过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知与陀螺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很新鲜  我去看了看。。。不过不是哪里的问题

那就可能电调挂了

网友A:
从新设置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设置电调

从新设置电调  再试试  结果怎么样  记得回复我一下

网友:
单向挂了吧

网友B:
排除法解决,有可能是电调误设置了,从新设置一下试试。也可能是单向挂了,或者像楼上说的,电机齿打滑。都有可能。不过最大的可能是电调设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法解决,有可能是电调误设置了,从新设置一下试试。也可能是单向挂了,或者像楼上说的,电机齿打滑。都 ...

压根没动过电调 比较懒 就装机设置一次 单向打滑会出现这个情况?不应该吧 单向打滑应该是飞机类似失去动力

网友:
直接换v4 与其耗很多时间折腾不如直接买买买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网友:
隔几秒的频率就很高了……先取消定速 一条直线试试  然后换个电调试试……要还有就换个电机试试……要还有再差他们说的单项……只能试啦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