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狼 夜航灯应该怎么加

楼主(2017-09-07):
请问各路大神 这个小西装 夜航灯是怎么分布的 左红右绿 尾吧是白么?

贴片led 够小吧

网友A:
這個明顯就是BELL222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明顯就是BELL222   .....哈哈

哈哈 我就当它是飞狼 等我喷黑白漆的

网友A:
可以這樣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這樣裝...

好的 有了这个就明了了 感谢太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了这个就明了了 感谢太帅了

求航灯的改造指导贴~~
另外,能否共享一下购买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航灯的改造指导贴~~
另外,能否共享一下购买的链接

航灯还没改呢  led贴片 你就去搜贴片led  好多呢 闪的话我是买的led驱动芯片 2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灯还没改呢  led贴片 你就去搜贴片led  好多呢 闪的话我是买的led驱动芯片 2块钱一个

好的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2020-11-22):
我的ec135我想改,新手弱弱问一句,航灯怎么固定再像真机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