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02s改dts飞狼外壳 有啥想法都来说说

楼主(2017-09-07):
想把飞狼加上夜航灯 买了个led驱动芯片 能闪的。也看了 最小的步进电机 总在想办法搞一个收放的起落架

有啥好办法么 都进来讨论下

网友:
小机要小灯、细线,不容易,支持尝试,加油

网友:
重复,删除

网友A:
外壳很亮,
先不忙搞这些个,机子能不能装进去再搞

网友B:
小鸡加重了就便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很亮,
先不忙搞这些个,机子能不能装进去再搞

机子塞进去没问题 好几个模友都已经改装成功了 就算不飞 静模也算是一种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加重了就便肉

不指望它飞主要是美观

网友:
好看好飞。顶

网友:
航灯好啊,期待好消息

我今晚也刚好做完了改装过程贴,供参考,我的有几个细节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指望它飞主要是美观

这个机壳,02s原装动力,飞航线卓卓有余,而且改像真机也就差不多是绕圈圈和八字了。

我的设置是:
油门:0,55,55
螺距:-10,20,35,70,100
微调螺距:H10
我的拉杆有调整长短,这个只是参考数值。

一个650毫安的电池持续飞航线6分钟都没有感觉掉转,而且一旦开始有一点点声音掉转的感觉,就可以降落了,降落后电池电压3.7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壳,02s原装动力,飞航线卓卓有余,而且改像真机也就差不多是绕圈圈和八字了。

我的设置是:

我用的华科尔D10 飞机种类为直升机 高级模式   我却没办法设置油门曲线了 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壳,02s原装动力,飞航线卓卓有余,而且改像真机也就差不多是绕圈圈和八字了。

我的设置是:

还有就是我的改完 可能要比你的重多了  我要改收房起落架 要加航灯 要加芯片 所以会重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华科尔D10 飞机种类为直升机 高级模式   我却没办法设置油门曲线了 你是怎么设置的?

我也是d10,原装固件,是不是油门锁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改完 可能要比你的重多了  我要改收房起落架 要加航灯 要加芯片 所以会重很多

我觉得没问题,加电池才120到130

我以前套个其他机壳,加一些东西搞下来138,还是能75油门悬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改完 可能要比你的重多了  我要改收房起落架 要加航灯 要加芯片 所以会重很多

小飞机像真飞航线,油门低点没关系,保持在最大螺距还能锁住尾巴的情况下增加个5%就行,然后保持这个油门成横的直线,设置螺距曲线。

这样飞机不会太灵活,飞起来像真一点,电池也能稍微飞久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d10,原装固件,是不是油门锁定了?

好像不是  我是刷了5.0的固件  因为我的接收机种类较多 有dsmx 有睿思凯的 有福斯的 还有华科尔的   所以 用高级模式就没办法用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问题,加电池才120到130

我以前套个其他机壳,加一些东西搞下来138,还是能75油门悬停的。

我可能还要加俩额外的舵机来控制起落架的收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  我是刷了5.0的固件  因为我的接收机种类较多 有dsmx 有睿思凯的 有福斯的 还有华科尔的   所以 ...

这样啊……我暂时没有使用过,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还要加俩额外的舵机来控制起落架的收放

这小机………期待你好消息,成功了我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