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个风动船

楼主(2017-09-07):
想问一下风动船如何配置 kt板做的耐用不?用多少A的电调 什么尺寸的电机 多少毫安的电池  如何做到防水 我有个富斯i6的遥控可以用在船不 用什么软件适合设计仿真

网友A:
kt板做的不耐用,怕水。如果要用 kt板要打一层胶,加防水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做的不耐用,怕水。如果要用 kt板要打一层胶,加防水漆。

不用kt板的话用什么做

网友A:
用泡沫板,也可已用已切好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泡沫板,也可已用已切好的外壳。

那配置如何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3.76bf523XhLonk&id=41442514759&ns=1&abbucket=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9749423623&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2762029:N:%E8%88% ...

我已经是用富斯i6的了就差怎么改船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9.76bf523CLn6BU&id=544542039460&ns=1&abbucket ...

风动船不用水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3.76bf523XhLonk&id=41442514759&ns=1&abbucket= ...

我已经有个花牌5200了哦

楼主:
请问这个动力套装行不?

网友A:
电机可以,遥控器要看手感,
电调最好用船模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遥控器要看手感,
电调最好用船模专用的。

船用电调用什么牌子好 多少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遥控器要看手感,
电调最好用船模专用的。

电调需不需要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遥控器要看手感,
电调最好用船模专用的。

如果按照这配置的话整艘船都1200大洋了跟买一个成品一样的价钱了

网友A:
但自己做有自豪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自己做有自豪感。

我很想自己做但金钱不允许
于是我就自己做pvc的了
pvc想做个速度快一点的

网友:
最简陋配置,kt板或者泡沫。遥控器2通道以上均可。 电机xxd2212,   40a航模电调性价比高,电池3s。 如果没有水草,用水舵。 如果有水草,用矢量风舵。 新手不含电池和控总投入不要超过200,船膜有风险,入坑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