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心得

楼主(2017-09-07):
用K8快两年了,虽然便宜,但是对于新人入魔还是很值得入手的,自己也可以学会调机,折腾折腾当时用K8还只会航线和一些简单的翻滚动作,当然,这些动作K8肯定是无压力的,毕竟没有猛飞,后来学会了花瓣翻,自旋翻,最近也在学自旋钟摆,这个时候K8就有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机子震动大了还是什么问题,再一些动作里,尾巴会突然不锁尾,有时候还会甩个180度,感度什么的都调好了,没有摆动,反正炸不少冤枉机,后来也就习惯了,甩了也还能救回来,可是对于要练新动作来说,这只会拖慢节奏啊,最近在考虑是否换些好的陀螺仪了,不然飞的很不爽,总之K8还是蛮好用的,最主要还是看人品啊,魔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k8也是这样,自旋翻还好,就是顺风和逆风转的时候快慢略不同,做飓风和刷锅,给螺距大了很容易出现你说的不受控甩尾,可能还是哪里没调好,应该是博士帽里面啥补偿扭矩,还有那个i,p值,需要反复尝试调整,不过很麻烦,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已经能预测飞机在啥状态下会甩尾。。。将就飞
不过之后会入个金脑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k8也是这样,自旋翻还好,就是顺风和逆风转的时候快慢略不同,做飓风和刷锅,给螺距大了很容易出现你说 ...

我的也会这样,后来加大补偿,就没事了,可是这样震动就加大了,打算换个陀螺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会这样,后来加大补偿,就没事了,可是这样震动就加大了,打算换个陀螺仪了

最近用kbar给550上装,没问题吧?550的电机线好难拔啊。必须把电调从机器上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kbar给550上装,没问题吧?550的电机线好难拔啊。必须把电调从机器上拆下来?

装550上倒没那么大问题,除非你做大动作,可能尾巴还是会飘,我的550就是这样

网友:
我用过脑2 mb kbar 最后还是都换成了k8   vstabi算法成熟好用 别的没可比性 嫌震动大就买个vbar neo pro 也就不到2000块钱 express才1200来块钱,实惠到家了

网友C:
看来K8确实存在问题,我的小飞机也一样,刷锅情况下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K8确实存在问题,我的小飞机也一样,刷锅情况下甩尾。

是的,已经习惯了

网友:
首先机械要没毛病,然后才是调试的事情,楼上有位说扭矩补偿震动就大了,应该是机械问题,k8唯一注意里面用双面胶或者硅胶重新固定一下电路板,不让它松动就可以了,它的算法是最好的,因为跟v8一毛样

网友:
我感觉陀螺仪又炸不坏  正版收一个 VBAR500多   PRO 600-700   野兽650   而且一直炸不坏 算是直机里除了遥控器寿命最长的东西了...
楼主动作开看肯定不是新手啦
不然就会有问题第一个怀疑K8,要是用野兽有问题可能第一反应会是机械...

楼主:
已经收了魔友的大银Vbar,还没试试手感,看楼主是老司机啊

网友:
加油顶你看好你

网友:
都是震动惹祸,我的450L也是用K8,高速飓风毫无压力,还有一个尾巴的博士帽里的几个选项还是得调好尾巴才硬

网友:
还是没搞好~我原来也是一做高速大螺距飓风完蛋了尾巴必摔,后来又是反扭距又是pid各种调!直到尾巴啪啪叫,好啦听话啦

网友:
高级参数还有很多可以调试

网友:
用个NAZA-H岂不美哉#手动滑稽

网友C:
甩尾的问题都解决了吗,能否把参数公布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甩尾的问题都解决了吗,能否把参数公布一下呢

参数给了没用的,必须在本机上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