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改装全过程贴】v120d02s改装像真机壳飞狼(贝尔222)

楼主(2017-09-07):
(图片)

网友:
坐个前排慢慢看,好贴必定。

网友A:
厉害了,大工程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大工程o

哪里买的壳

网友B:
很详细 很好了 你可以用长一点的尾管尾传动轴  这样对dts的机壳机身伤害小点

网友B:
尾舵机拉杆在上 应该不用在机身开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 很好了 你可以用长一点的尾管尾传动轴  这样对dts的机壳机身伤害小点

你用的是啥尾管和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拉杆在上 应该不用在机身开孔了

拉杆上置,是否只能用原装的尾推了?

网友C:
漂亮,注塑壳的像真度还是真的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注塑壳的像真度还是真的高呀

这款小机壳算了精度细节比较高了机身纹路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上置,是否只能用原装的尾推了?

是的 要是用新的尾推可以考虑把把尾巴放在机身左侧 可以考虑 主桨逆时针旋转  不想逆时针就还顺时针 但锁尾可能要差 还有就是 要考虑能锁住尾巴 尾舵机拉杆一定是拉的情况下才能抵消主桨转动带来的反向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啥尾管和传动?

你之前切的金属的没有加长的吗? 我用130x的尾管和尾轴 尾管自己买碳管切 尾传动轴也可以用碳棒切 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切的金属的没有加长的吗? 我用130x的尾管和尾轴 尾管自己买碳管切 尾传动轴也可以用碳棒切 加长

有加长的金属尾管,但是没有找到金属的传动轴,自己又搞不好那个D口,就没有使用加长尾管了

碳的加长传动有一根,没有测试,但是加长以后,尾舵机要向后移动,看起来不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加长的金属尾管,但是没有找到金属的传动轴,自己又搞不好那个D口,就没有使用加长尾管了

碳的加长 ...

尾舵机拉杆也可搞成碳的吧? 金属传动轴可以用blade130x的 你去咸鱼淘淘 看有便宜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拉杆也可搞成碳的吧? 金属传动轴可以用blade130x的 你去咸鱼淘淘 看有便宜的没有

不便宜啊。。。暂时先不搞了,飞飞像真机

昨天跟华坑客服反馈尾舵机的问题,差点被气死,不准备在华飞机上投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便宜啊。。。暂时先不搞了,飞飞像真机

昨天跟华坑客服反馈尾舵机的问题,差点被气死,不准备在华飞 ...

不要考虑和客服在纠结了 能换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考虑和客服在纠结了 能换就换了吧

我有两台,另外一台换了四个金属舵机,仅仅把感度调低,就没有金鱼尾了,另一台一个金属尾舵机,怎么调都不行,没搞懂,郁闷得很,否则我怎么都不会用原厂尾舵机!

网友D:
很好很详细,象真机就是好看,谢谢! 电池怎么装的啊?换电池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详细,象真机就是好看,谢谢! 电池怎么装的啊?换电池方便吗?

很方便,打开机头放进去就行,空间够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方便,打开机头放进去就行,空间够大

发几张装电池的照片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几张装电池的照片吧,谢谢

好,晚上回去拍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几张装电池的照片吧,谢谢

网友:
好像只有这家有现货,不过像是没找到单独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8111652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