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神回答

楼主(2017-09-08):
亚拓500x皮传好,还是轴传动好,对了,我是刚入门的菜鸟,直接过450,500入门,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吗,毕竟是菜鸟,对电直什么都不懂

网友:
軸傳
皮傳太多打滑的案例了
新手沒人帶還是先從小六動開始吧

网友A:
新手上500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个人的建议是皮传,500直升机的传动齿还是太容易坏,我有一次尾桨卷到草直接把传动齿毁了,更换齿轮贼麻烦。别听别人说的什么皮传跳齿啊什么的,亚拓皮传500x根本不用调皮带,一切都拧紧就行了,我飞了上百次皮传500x,只有在做剧烈动作时才会跳,新手根本不会这么飞。所以真的很建议皮传,不然亚拓也不会专门出一款皮传机子了对吧

网友:
练习机X3好

网友:
皮带省事!

网友:
建议450入门,皮传,学会基本功再说吧,玩一年450,潜水一年论坛,有很多问题不用问了,炸鸡成本低,国产配件便宜,修机复杂,可以换冰人皮传尾波箱,尾轴2元一个,精度不够可以换冰人和7075十字盘旋翼头,基本够用了。新人单飞会遇到合作问题,飞机看着说明书能装上,可是不一定飞起来。遥控器,工具,飞机的陀螺仪调试,硬件和软件都需要学习,跳过了,调机的基本功就跳过去了。能把450调试好,以后随便装机和调试,都需要同不学习。当然,有师傅带入门的除外,可以700起步,因为有师傅。

网友:
500可以 但是要先在模拟器上面练好才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500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个人的建议是皮传,500直升机的传动齿还是太容易坏,我有一次尾桨卷到草直接 ...

你大概不知道500X的單向軸套是靠R48黏的...
亞拓的討論區有人單向打滑換了五組了
還是沒辦法解決最後整台炸了直接丟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不知道500X的單向軸套是靠R48黏的...
亞拓的討論區有人單向打滑換了五組了
還是沒辦法解決最後整台 ...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500x从没因为机械故障炸鸡

网友:
有学到东西,泡论坛还是有用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500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个人的建议是皮传,500直升机的传动齿还是太容易坏,我有一次尾桨卷到草直接 ...

皮傳好啊不過這次在500x上固定的方式就是不夠可靠500x還是軸傳靠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傳好啊不過這次在500x上固定的方式就是不夠可靠500x還是軸傳靠普

什么东西都不可避免有次品吧,不能以个例去掩盖全部啊,亚拓700还射桨呢,SAB700还打尾管呢,因为这些个案就不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都不可避免有次品吧,不能以个例去掩盖全部啊,亚拓700还射桨呢,SAB700还打尾管呢,因为这些个 ...

換了五次都是次品?
這臉還真是有夠黑的
其他機子不說
軸傳版的單向軸套用螺絲穿過鎖緊比用R48黏可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了五次都是次品?
這臉還真是有夠黑的
其他機子不說

可能那人是真脸黑吧

网友:
新手选机中,想法和楼主一样很纠结,500X不行就直接500XT吧

网友:
如果要500就500xt,电调不用换了。另外,皮传省钱,但还是要多练模拟器。就说这么多

网友:
皮传吧,至少你肯定还没到爆力的程度皮带能满足你的飞行要求,而且不拍小炸

网友:
相对来说皮传安装修理省事一些。

网友:
皮传好,直驱皮传基本不会跳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不知道500X的單向軸套是靠R48黏的...
亞拓的討論區有人單向打滑換了五組了
還是沒辦法解決最後整台 ...

我的470也是沾的,炸鸡无数,没发现这个情况,身边的模友也有几台470,也没发现。当然,沾的肯定没有螺丝固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70也是沾的,炸鸡无数,没发现这个情况,身边的模友也有几台470,也没发现。当然,沾的肯定没有螺丝 ...

470動力比較小可能還沒問題
我的470也沒打滑
不過如果讓我選500X我會選軸傳的
讓心裡少一個疙瘩
就像供電一樣有人喜歡2s直驅有人喜歡bec供電
各取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500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个人的建议是皮传,500直升机的传动齿还是太容易坏,我有一次尾桨卷到草直接 ...

正解,我的500X也没怎么打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