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个风动船,求大神来帮

楼主(2017-09-08):
想问一下风动船如何配置 kt板做的耐用不?用多少A的电调 什么尺寸的电机 多少毫安的电池 我有个富斯i6的遥控可以用在船不 还用什么软件适合设计仿真

网友A:
KT板不好,做船体太轻,容易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不好,做船体太轻,容易乱飘

打算用玻璃钢

网友A:
那是可以的,KT板做船体,外面敷玻璃钢,强度够,重心也能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可以的,KT板做船体,外面敷玻璃钢,强度够,重心也能压下来,

问题是玻璃钢好像很复杂

楼主:
可以很强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玻璃钢好像很复杂

手糊还是不复杂,工具有一个0.1克精度的电子秤或天平就行,
就是干活时有点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糊还是不复杂,工具有一个0.1克精度的电子秤或天平就行,
就是干活时有点脏

打算做pvc算了

网友C:
PVC的就是比较重,要是想玩高速比较难!我这个都做到0.7米了,然后负载也没有多少,现在改成吊舱推进快多了!
还有首部的弯头连接比较难,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套上去的,那里就突出来一块,个人认为 不是太好看,我推荐首尾可以上3D打印,这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的就是比较重,要是想玩高速比较难!我这个都做到0.7米了,然后负载也没有多少,现在改成吊舱推进快多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D:
我也发个,我就是用捡来的kt板做的,虽然不能和上千的比,但速度也不是普通玩具可以比的。不含电池和控,投入不超过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个,我就是用捡来的kt板做的,虽然不能和上千的比,但速度也不是普通玩具可以比的。不含电池和控,投 ...

我也推荐KT板,要求高就加一层玻璃布,要求不高直接KT板,重量轻,速度提的起来,而且也不贵,这样可玩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个,我就是用捡来的kt板做的,虽然不能和上千的比,但速度也不是普通玩具可以比的。不含电池和控,投 ...

能说一下什么配置吗?

网友:
我发到你另外一个贴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