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装一台小,买了这些东东,请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2017-09-08):
本人小白一个,在论坛狂翻帖子一周,然后在某宝买了这些东西,先从入门开始,各路大神帮忙给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给点建议

这是清单
下面先说机架和动力部分

QAV210碳纤机架

2205 2300kv电机

电机保护座

5045三叶正反桨

花牌3s 45c 2200maA锂电

然后是电子部分

SP F3飞控

5V 12V分电板

遥控用的是最廉价的文盛6通

还有尼龙螺丝,3m胶,海绵垫,各种插头,热缩管一些周边,图传,摄像头和VR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求推荐,都是刚下单,没有到货,只能用某宝图片大家凑和着看看

网友:
要玩就要认真玩,坚持得下去就能成功
毕竟我见过太多的新手一时头脑发热买了飞机玩,才几天就失去兴趣然后退魔出设备了。想想都怕。

网友:
控稍差,最好能有屏幕、可以直观微调的。

网友:
电机推荐南北电机 才30一个 电池C数高了 25c差不多就够用了 还有 电调有个外星人25a的我用着不错 40一个 最后 这遥控肯定得换 起码整个fs-i6吧

网友A:
飞控、遥控、电调选择不佳,将来有可能得换,其它初级练手够用,将来也有可能得换,既然入了那就装机全当掏学费取经验了,也不用纠结,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句话你今后应该能体验到,过来人飘过

网友:
电池上4S 1500的
其他新手基本够用

网友:
遥控器渣渣,还不如弄个天6 啥的 也不贵。

网友B:
要我选,飞控一定集成OSD和分电板,否则太麻烦。接收机一定XSR(有rssi回传和数据回传)。 控一定是X9DP(配合回传数据和语音,就像带了个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我选,飞控一定集成OSD和分电板,否则太麻烦。接收机一定XSR(有rssi回传和数据回传)。 控一定是D9XP( ...

此话正解!我的T14SG都换成X9D PLUS了。

网友C:
别的没意见,把控换了,这控没法调机,没法玩,直接上X9Dplus,接收用xm+。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纯新手,不建议上这个机子,先上个小空心杯练技术,tiny7就挺好,耐炸。作为纯新手如果没人带你装机,你这个装机都是个麻烦事,到时候弄得不耐烦了可能会弃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的没意见,把控换了,这控没法调机,没法玩,直接上X9Dplus,接收用xm+。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纯新手,不建议 ...

XM+ 虽然小点, 但没有数据回传。室外还是XSR, 听说马上出R-XSR,全功能,看照片和XM+一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M+ 虽然小点, 但没有数据回传。室外还是XSR, 听说马上出R-XSR,全功能,看照片和XM+一样大。

xm+便宜啊,而且距离和稳定性也不差,再说要回传干啥,玩穿越戴眼镜也不能低头看控,osd能看电池电压和16通道输出的信号强度更及时更方便,这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m+便宜啊,而且距离和稳定性也不差,再说要回传干啥,玩穿越戴眼镜也不能低头看控,osd能看电池电压和16 ...

小助手的感觉啊, 自己看和别人提醒感受上完全不同啊。 飞的时候不用分心了。 比如我会设定,电流大于90A时, 连续播报电流。 单电压小于3.6V时,每5秒播报一次单电压。在配合OSD的显示,稳妥啊。 可以专注在树林里穿行,不用分心去瞄OSD显示了。一电下来,还可以在控上看到各种统计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助手的感觉啊, 自己看和别人提醒感受上完全不同啊。 飞的时候不用分心了。 比如我会设定,电流大于90A ...

电流计又不准。。。给了多少油门,飞的时候自己心里清楚。电压在OSD上有警告(不仅仅是显示,要有屏幕中间的文字警告,比如LOW VOLTAGE)就行了。

当然,有了回传,OSD估计可以省下来了。统计数据?OSD上也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计又不准。。。给了多少油门,飞的时候自己心里清楚。电压在OSD上有警告(不仅仅是显示,要有屏幕中 ...

不再展开了,是一种体验,不是必须。

网友:
箱裝著玩, 后面玩得好, 就升級裝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遥控、电调选择不佳,将来有可能得换,其它初级练手够用,将来也有可能得换,既然入了那就装机全当掏 ...

,在论坛和群里多问问,多学习学习,多了解,然后再找个靠谱的店家配一架,记住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机吧

东西还没到,到了立马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