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铂金40A电调

楼主(2017-09-08):
这两个电调是一个毛病,都是炸机后上电 电机就没有反映了,舵机依旧工作。这电调还有救吗?表面看没有烧的迹象,也没有烧毁的味道求赐教。

网友A:
寄回去才知道,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掉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回去才知道,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掉程序。

这个 问题 怎么 解决 我也 有电调  有这种情况 ,只能  寄回厂家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回去才知道,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掉程序。

你好。这种情况寄回厂能帮忙解决吗?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种情况寄回厂能帮忙解决吗?谢了。

好盈铂金的?寄回厂家维修吧。好盈售后qq:12130957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铂金的?寄回厂家维修吧。好盈售后qq:12130957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问题 怎么 解决 我也 有电调  有这种情况 ,只能  寄回厂家修吗?

厂家重新烧写程序,自己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