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会栽在这东西上

楼主(2017-09-08):
先上两张照片:

这是我的7.2第一次炸鸡,心疼的要命,刚开学本想着把飞机检查下拿出来飞飞,结果千般小心万般注意,没想到最后死在了这玩意上:

舵机臂就靠顶丝顶住内圈来锁定摇臂位置的,结果飞的时候顶丝直接在内圈上刻出一条槽了,摇臂位置严重偏离,飞机一直在疯狂翻滚,根本停不了,最后无奈切了油门全速炸在水泥看台上了。

飞机基本报废了,我根本没有想做什么动作,就原地上下蹲了两下,想试试动力各方面还正不正常,结果没想到就突然开始疯狂翻滚,我还以为是失控或者陀螺抽了,回去一插软件到调平界面,就发现一个舵机臂远远偏离了水平位置,然后我看了陀螺记录,显示先是循环环活跃,这个舵机超出范围,然后炸鸡,显示震动水平过大,炸鸡导致方向舵信号插头脱落,记录显示方向舵信号失控。

这就是整个事故过程。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只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再被坑了,不说了,我先去哭一会。

网友A:
这个。。。 很冤枉

网友:
旧的不去

网友B:
很幸运,没有在你身边做钟摆时出问题

网友:
额  额  额  学习了

网友C:
同情楼主 好可惜呀 直升机  每一张炸鸡看着都很痛心 基本是砸地上的。

网友D:
开个洞顶丝穿进去可能就没这个事了

网友E:
发现问题为啥没有及时切熄火!断电就可以了。我飞100s出现切熄火不管用,吓死我了。这个也不管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问题为啥没有及时切熄火!断电就可以了。我飞100s出现切熄火不管用,吓死我了。这个也不管用了吗?

首先,我已经切了熄火,其次,你飞过700没有?你以为这跟100s一样?熄火就直接掉下来还没损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已经切了熄火,其次,你飞过700没有?你以为这跟100s一样?熄火就直接掉下来还没损失?

切断动力还不自由落地?没有飞过。知道有任何不明原因的意外第一时间切熄火。酒后开飞机除外

网友F:
心疼楼主一分钟看来还是塑料舵机臂靠谱

网友G:
这种舵臂刚出来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发生打滑的可能,结果就有人因为这个惨炸了,和想像的情况一样

网友H:
这不是易滑臂吗?功能是炸鸡时保护舵机,正常使用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易滑臂吗?功能是炸鸡时保护舵机,正常使用会打滑?

反正我是滑了,飞滑的,直接把内圈刻出一条槽。

网友:
首先心疼飞机其次这个日志是怎么看的我不懂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舵臂刚出来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发生打滑的可能,结果就有人因为这个惨炸了,和想像的情况一样

因为我装了之后拆开看过,发现这个顶丝是直接顶进了内圈的,我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没想到直接把内圈划出一条槽,这金属也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心疼楼主一分钟看来还是塑料舵机臂靠谱

还是不能省啊,700直接金属舵机臂,宁愿炸鸡坏舵机,也别出我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很冤枉

哑巴吃黄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情楼主 好可惜呀 直升机  每一张炸鸡看着都很痛心 基本是砸地上的。

每次刚刚调整好心态就又是狠狠的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个洞顶丝穿进去可能就没这个事了

顶丝是顶进去的了,就是内圈金属太软了,直接划开

网友I:
我也刚炸完

网友I:
请问用多大的蝎子,电机轴能否和电机齿匹配,感觉我的电机也不行了,亚拓拆机130A空中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刚炸完

我也烧过电调,这么重的飞机用130a真的是太冒险

网友:
喝点吧...压压惊

网友J:
请问是什么陀螺

网友K:
节哀啊 下次多留心 这学费贵了点
也不一定说设计问题 也许是寿命问题 很多件都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会注意 一直飞 飞到炸

网友L:
这种舵机臂用不得,要么全塑料,要么全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多大的蝎子,电机轴能否和电机齿匹配,感觉我的电机也不行了,亚拓拆机130A空中着火

蝎子4530 540kv,好像是6mm轴的,完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是什么陀螺

屌丝kbar

网友:
引用 楼主:
蝎子4530 540kv,好像是6mm轴的,完美安装

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节哀啊 下次多留心 这学费贵了点
也不一定说设计问题 也许是寿命问题 很多件都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会 ...

这个真的不行,我这飞机一共没超60起落,难道正常飞60起落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舵机臂用不得,要么全塑料,要么全金属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舵机臂不安全还是用全金属的好。

网友:
KDS的是夹紧结构,不易打滑。

网友:
500以上飞机还是老老实实用常规金属舵臂吧~

网友:
亏心,栽在这个上面 还是700,都不知道上哪说理,波哥节哀

网友:
这个都可以??这哪个厂家做的?

网友M:
还好我用的是这种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好我用的是这种没什么问题

我还是感觉全金属靠谱,不想再冒险了

网友N:
楼主要不要试试雷虎的机器。天猫空机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舵臂刚出来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发生打滑的可能,结果就有人因为这个惨炸了,和想像的情况一样

雷虎的就不会。同样的结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要不要试试雷虎的机器。天猫空机4000+

雷粉E700握爪~话说现在配件还好搞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雷粉E700握爪~话说现在配件还好搞吗?

这个不确定。现在用E700飞3C动作。计划开始练倒飞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所以一直没有购买配件。
目前雷虎没有完全放弃航模的打算。所以配件应该不成问题。上次买了设备座和陀螺仪座这种不会炸机的件还都有库存。
只是买配件的流程是:联系客服给零件编号和数量,客服报价格,结账,发货。
而且雷虎一直在代工,估计是给hirobo。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确定。现在用E700飞3C动作。计划开始练倒飞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所以一直没有购买配件。
目前雷虎没 ...

好的,明白了~真心希望雷虎这样的真正的好机能一直坚持下去。

只是觉得它太低调了,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米少的搞了亚拓,米多的搞了Sab、logo。。。唉。

网友:
赶紧看看我的那个金属臂是不是这结构……
700我是不想了 动不动就是炸报废……伤不起

网友:
这一炸还值得修么?侧板都烂了额,好可怜,同情。。。。太冤枉了

网友:
可调中立点和固定舵机臂各有利弊~

网友P:
是因是果也难说

从日志上看,尾舵失效后十秒飞机还有剧烈震动
而按描述,是先切了熄火然后炸鸡然后尾舵线脱落,那么熄火后炸鸡到飞机消停,最多两三秒(可能也就一瞬间的事),不会尾信号丢失过了10秒还有剧烈震动的记录

两者对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因是果也难说

从日志上看,尾舵失效后十秒飞机还有剧烈震动

那个是我捡飞机的时候,一拉大桨动了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因是果也难说

从日志上看,尾舵失效后十秒飞机还有剧烈震动

失控应该是陀螺记录通道完全没反应,所以排除。陀螺抽疯基本不可能,这台飞机从来没有炸过,震动极其小,而且陀螺抽疯不会一直朝一个方向翻滚,就像一直朝一个方向打舵一样。另外方向舵信号线确实是用胶粘的(绝对不可能飞出来),炸鸡的时候炸出来了,接收机壳都振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切断动力还不自由落地?没有飞过。知道有任何不明原因的意外第一时间切熄火。酒后开飞机除外

大锅700大机是小机机能比的吗即便即使切熄火大奖的惯性还能转很久

网友:
保护了舵机炸坏了机身

网友:
看痕迹使用的不是尖端紧定螺丝。这里用尖端的应该可靠一些。

网友:
能查到真正原因就好

网友:
并不一定是舵机臂问题 试着从别的地方找原因 kds舵机臂根本不能用,那个材质很软,飞几下螺纹就没了 kst舵机臂质量一直不错
其实我最推荐塑料舵机臂 尤其是泰世那个 虽然不好看 耐艹的很

网友:
你这个是kst的?

jr也有类似的舵机臂,简直就是神器,极度好用,也没见过jr那款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切断动力还不自由落地?没有飞过。知道有任何不明原因的意外第一时间切熄火。酒后开飞机除外

小鸡没单向,熄火电机停螺旋桨就停,大鸡熄火大桨会一直转很久,高空熄火降落就是靠大桨的惯性完成的,切熄火后整个过程能有十来秒,还能翻翻跟头。不要以为熄火就是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