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40a电调 能修吗?

楼主(2017-09-08):
  这两个电调是一个毛病,都是炸机后上电 电机就没有反映了,舵机依旧工作。这电调还有救吗?表面看没有烧的迹象,也没有烧毁的味道求赐教。

网友A:
肯定能修,返厂维修吧,专业的两个也值当,你要确定坏了。重新检查一下,是不是掉程序。别犯低级错误!一般情况没有受到外力损伤,炸机切熄火或者收油门不堵转应该不会烧。且不会两个同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修,返厂维修吧,专业的两个也值当,你要确定坏了。重新检查一下,是不是掉程序。别犯低级错误!一般 ...

谢了。不是两个同时坏的。我飞15E 是两次炸机。大小电调没少用 也没少炸机 就这两款电调同一毛病 扔了可惜了 都剥皮剪线了还能返厂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不是两个同时坏的。我飞15E 是两次炸机。大小电调没少用 也没少炸机 就这两款电调同一毛病 扔了可 ...

可以的,回来玩好如初,我有一个天行者40安,攒着,两个了返厂维修,一个不够快递费的,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回来玩好如初,我有一个天行者40安,攒着,两个了返厂维修,一个不够快递费的,没什么意思

谢了 要能給修可太好了 这两个快够15E 飞机钱了 这两次炸机 机身都没怎么坏 电机舵机完好无损 就是这铂金电调炸两次坏两个。麻烦你知道怎么联系返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不是两个同时坏的。我飞15E 是两次炸机。大小电调没少用 也没少炸机 就这两款电调同一毛病 扔了可 ...

有电话号码,联系一下售后,说好了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话号码,联系一下售后,说好了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