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改贝尔222容易,改黑鹰就……哪位大神有经验,求教!

楼主(2017-09-08):
请问有没有大神,有改尾无刷的操作方法?

网友:
黑鹰的壳子好看

网友:
用伟力K 120改改试一试

网友:
华科尔的陀螺仪太差

网友A:
可以把尾传动轴的转弯处放置一个如图的轴 尾管用碳的 然后多放几个轴承  这种可转弯的传动轴可能会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尾传动轴的转弯处放置一个如图的轴 尾管用碳的 然后多放几个轴承  这种可转弯的传动轴可能会有震动
...

这个好麻烦的样子。。。我用伟力来装黑鹰了,动力有点不给力,能飞个2分钟,哈哈

网友:
漆干了就喷白肚皮

楼主:
仔细看了下,你把整个后窗都挖掉了?

网友A:
嗯 开始想把窗户都挖掉 然后喷漆 这样不用费事遮挡窗户了  其他的弄不掉 没办法只能贴胶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开始想把窗户都挖掉 然后喷漆 这样不用费事遮挡窗户了  其他的弄不掉 没办法只能贴胶带了

那就顺便把窗户的下部磨掉一点再装回去

这个窗刚好很大齿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尾传动轴的转弯处放置一个如图的轴 尾管用碳的 然后多放几个轴承  这种可转弯的传动轴可能会有震动
...

这个是专门针对想02s这种小轴穿的吗?提供一下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顺便把窗户的下部磨掉一点再装回去

这个窗刚好很大齿摩擦

等漆干了 我看看把大齿轮往鸡头方向靠近并尽量把大齿轮下降一点

网友A:
黑鹰的尾传动轴不是直的 黑的是传动轴 蓝的是弯轴 红的是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漆干了 我看看把大齿轮往鸡头方向靠近并尽量把大齿轮下降一点

整个机体最宽的就是后窗下部那个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鹰的尾传动轴不是直的 黑的是传动轴 蓝的是弯轴 红的是轴承

这个能理解,就是那个弯轴,你有找到合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