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飞机的时候 天地飞8失控了

楼主(2017-09-09):
飞机是有副翼的 我在打方向摇杆调试尾舵机最大行程,开始正常,后来打杆尾舵机就不动了,马上控制一下副翼和升降也不动了,这时发现遥控器灭了一个指示灯 接收机的红灯也亮了,我的控是天地飞8接收机是9通的,后来过几秒钟后自己回复正常,请问模友是我误操作碰到哪个按键了,还是天地飞的控质量这么差,对于玩直升机我还是很谨慎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去掉大桨,继续测试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大桨,继续测试找问题

我都是拔掉两根电机线

网友A:
把大桨和副翼去掉,插上电机线,看看有问题吗?近距离不应该是遥控器问题,有问题了就返厂。就是返厂维修,你也要说明问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桨和副翼去掉,插上电机线,看看有问题吗?近距离不应该是遥控器问题,有问题了就返厂。就是返厂维修, ...

非常近的距离啊,调试飞机能多远,主要是就失控那十多秒,在就没有这个现象啦

网友:
天地飞的控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一直用天地飞的控,手里6通、7通、8通的都有。你的可能是电池插头插接的不好,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
发射机蓝灯(此灯为高频头工作指示灯)灭了把,估计教练开关(右上长柄钮子开关)被你一直按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近的距离啊,调试飞机能多远,主要是就失控那十多秒,在就没有这个现象啦

确定是失控,现在还失控?就那一次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机蓝灯(此灯为高频头工作指示灯)灭了把,估计教练开关(右上长柄钮子开关)被你一直按住了

我试试按住教练开关会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按住教练开关会不会失控

按住持续3秒,就会关闭高频头  绝对失控的

网友:
会不会是飞机电调重启了?

网友:
2.4g不能太近,会有信号堵塞

网友:
飞直机还是谨慎点好,确定是失控这个遥控最好就不要再用来飞电直了,害人害己

网友:
你的级别都是中士了,怎么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搞明白呀。固定翼飞机随便用什么控都可以,就那简单的几个舵机控制了;直升机的话那怎么也得用相对高端的遥控器才行呀,你用这样的遥控飞直升机,怎么去保证飞行安全呀。

网友:
建议你现在收个二手JR,DMSS技术5年甚至更长不会落伍  问题是价格很值很值...
当然 FUTABA也好。。。
天地飞原来我也用 从天7用到天9。。。后来无意收到了一个JR控,除了接收机贵点  遥控器可以说和天地飞一个价格了...

网友C:
我的天九也有这个问题,飞起来不存在这个问题,间歇性灭灯重启,不过没有问题,用天七就不存在,求大神告知为什么

网友(2017-11-26):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九也有这个问题,飞起来不存在这个问题,间歇性灭灯重启,不过没有问题,用天七就不存在,求大神告知 ...

我天七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在调机的时候突然没信号了,重新关控上电又可以用了。昨天去飞场的时候,插上电准备飞的时候,帮一位模友对码,结果模友对码对上了,我的飞机没信号了。

网友:
我天8x 没问题啊,先检查教练开关(我的摔断好几回,索性不换开关,直接断开了),然后查一下是不是bec 供电不够了(先检查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2018-02-11):
距离太近了信号堵塞了 上天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