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303sb接收机穿越机上怎么弄

楼主(2017-09-09):
    第一次用futaba不会弄。

楼主:
设置应该没错。

楼主:
就是不知道线有没有接错了。。。

网友:
借贵宝地收一台FUTABA T8FG,坏的也可,便宜就好!

网友A:
这机架脏的可以,大兄弟你这是在泥水里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脏的可以,大兄弟你这是在泥水里泡过?

穿越机…… 不就是用来剪草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