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飞控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7-09-09):
飞控是matek F405,装好飞机后按照网上的教程调整好飞控,但是电机就是无法解锁……于是尝试刷了3.2.0固件,但调参软件就无法识别了,飞控闪蓝灯出现下图提示,这个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CP210x的驱动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10x的驱动装了没?

装了哈,刷固件之前是好的,刷完就连不上了重刷了几次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哈,刷固件之前是好的,刷完就连不上了重刷了几次也不行

卸载驱动,用DFU方式重新刷,刷好后再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驱动,用DFU方式重新刷,刷好后再安装驱动。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一样的飞控,接上U口兰灯闪正常,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的 端口是不是如下图所示,如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以前用F3飞控,换F4飞控后也是端口不能使用,但F3能识别,驱动卸载重装后F3和F4都能使用。

网友:
不能解锁可能是飞控默认最低油门是一千,而遥控器是1一千零几,认为不是最低油门不给解锁,手动设置飞控最低油门高过遥控器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2017-11-11):
同飞控   我调好后只会打滚  你的会不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