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版的fpv,只为初体验

楼主(2017-09-09):
用冲浪者做载机,搞了个入门版的FPV试试,只为感受一下第一视角,100块的700线摄像头,70块的600mw图传(不知道是不是虚标),100多的a3飞控(说实话便宜到极致了),500多的视频眼镜,还有个鹰视的带接受端的显示器,改天找地飞个一公里试试,但愿能回得来

网友A:
视频眼镜才50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眼镜才500多啊

单屏的

网友B:
不想提控回家就把图传离接收机远点。

网友C:
至少要自动返航和电压回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自动返航和电压回传吧~~~~

自动返航这个飞控不行吧,需要gps定位才能回来!

网友E:
用鹰眼图传,100多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提控回家就把图传离接收机远点。

好的,谢谢,不同频率也会干扰么,要多少距离至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返航这个飞控不行吧,需要gps定位才能回来!

看淘宝,那种apm2.8的,是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鹰眼图传,100多的飞控。。。

鹰眼的很差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淘宝,那种apm2.8的,是么?谢谢

apm入门吧,pix更好。注意这是开源飞控。不想折腾直接u2sg或者哪吒……商品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不同频率也会干扰么,要多少距离至少呢

最好图传放尾部,远离接收机,接收机和飞控装在肚子里。平尾快拆,原装箱子轻松收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pm入门吧,pix更好。注意这是开源飞控。不想折腾直接u2sg或者哪吒……商品飞控

NAZA可以固定翼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NAZA可以固定翼用吗

固定翼商品控很便宜,100左右就可以了。不用那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商品控很便宜,100左右就可以了。不用那么贵的

关键我有个NAZA闲置,如果能用在固定翼上那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ZA可以固定翼用吗

是啊,不行吧,我也有哪吒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