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连续翻滚两次掉速严重。是螺距过小还是原来如此?

楼主(2017-09-09):
k110哪怕翻滚一次,也掉高度,我已经打尽负油门。求解决?

网友:
动力不够 手法比较粗  电池该换了

网友A:
110动力比较偏弱,螺距大了+手法大了自然会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动力比较偏弱,螺距大了+手法大了自然会掉了

泥巴兄,螺距大了我可以理解,我到时候尝试缩短正负螺距。
那手法大了是什么意思啊?我翻滚时候,升降舵或者副翼我是打尽的。因为考虑k110动力不足,油门螺距我也是打尽的。

这样有问题吗,泥巴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泥巴兄,螺距大了我可以理解,我到时候尝试缩短正负螺距。
那手法大了是什么意思啊?我翻滚时候,升降舵 ...

我飞的时候110翻滚一般负螺距给一半左右就OK啦……手法大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等飞机差不多完全翻过来后才打螺距,而应该在翻滚的时候就要跟着变换螺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时候110翻滚一般负螺距给一半左右就OK啦……手法大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等飞机差不多完全翻过来后才打 ...

泥巴兄 ,你给负螺距一半就够,我连续翻滚打尽也不够。
是不是我螺距设置不够低?
30 40 50 60 70(x6控50为零)

网友:
换120,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
个人意见不要用p牌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泥巴兄 ,你给负螺距一半就够,我连续翻滚打尽也不够。
是不是我螺距设置不够低?
30 40 50 60 70(x6控50 ...

你这样都掉转了,再把螺距弄大不是更掉转?你试试换下手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都掉转了,再把螺距弄大不是更掉转?你试试换下手法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掉速,就是越翻越低…是掉速吗?
手法我会加强!我就是担心这些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螺距越大转速会越小

网友:
换2s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掉速,就是越翻越低…是掉速吗?
手法我会加强!我就是担心这些是不是设置错了

掉转你能听出来,如果没掉转就是手法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泥巴兄 ,你给负螺距一半就够,我连续翻滚打尽也不够。
是不是我螺距设置不够低?
30 40 50 60 70(x6控50 ...

8 30 50 70 92(x6控50为零)你试试,还有大齿和主轴按紧,不能有一点窜动,再有油门全部调100,右手开关拨到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8 30 50 70 92(x6控50为零)你试试,还有大齿和主轴按紧,不能有一点窜动,再有油门全部调100,右手开关拨 ...

再有3d油门全部调100,右手大小舵量开关拨到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 30 50 70 92(x6控50为零)你试试,还有大齿和主轴按紧,不能有一点窜动,再有油门全部调100,右手开关拨 ...

前辈,我调试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结果!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飞机问题,也有可能是手法问题。

网友:
我的110立钟摆和侧钟摆都没问题
你的螺距和手法都有问题
螺距0–30–50–80–100你试试
翻的时候螺距不要给的太猛,否则会甩尾,电池换新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