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机械加工费用这么高?

楼主(2017-09-10):
我在X宝上找了几家做加工的,就做一个简单的零件.长15公分,宽4公分,厚0.5公分.材料用Q235或45号钢都行,,就按图切个形状,然后打8个孔就行了.要10片这样的零件.精度0.2mm以内都可以不计.
结果呢,人家开口就问我要120块一片!!!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为毛啊这么贵啊?攻丝都是我回来自己攻,你只要打个眼就行了,真是想不明白.
我也懂材料不值钱,值钱的是工艺,但是120块一片,10片就要1200,还不打折,接受不了!
我想问问各位高人,加工市场上,这个报价算是什么水平?黑还是不黑?

网友:
黑   一片一般收个一两百  但十片的话最多也就500   你可以在论坛里发个悬赏

网友:
要是10片给按1200算,那都能算黑洞级别了。

网友:
我来给你做

网友:
一片百十来块钱有可能,十片六七百左右可以了

网友:
正常,我以前加工个尼龙片,也不复杂,30一片,我要10个,300块,果断去买成品零件了

网友:
联系我,给你做,我的名字,是我联系

网友:
你这个找激光切割就行了 便宜很多

网友:
不知道。我也是学机械加工的

网友:
用激光切割比较靠谱,薄料见过,不知5mm厚行不行。

网友:
人工不也要计入成本,还要有利润

网友:
货比三家,其价自现

网友: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找的这家店根本就不想给你做而已。很多打样的零件加工厂都不稀罕赚那个钱的,又累又杂利润低,就算一单能赚个500、600能咋滴,还要浪费管理成本,特别是有些不常用的材料尺寸备料也是很困难的。
楼主你还是再找找,找些厂子小一点的,我觉得去当地找线切割加工的比较好,你找到厂子后自己买材料回来去加工

网友:
遇到屠龙刀了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我昨儿跑去五金市场,买了一些合金钻头,带点黄色那种,10个的钻头就要15块钱一根,拿回来一试,真他玛好用,自己有钻,有角磨机,有台钳.打算自己动手了.
至于精度,本来就要求不高,我去把CAD图纸1:1打印出来了, 尺寸还算精确.打算剪下来粘扁铁上,画线打样冲自己搞了.

网友:
精度0.2毫米?对于孔加工和曲线加工要求还可以,要线切割或加工中心慢跑一下,还要倒角,价格贵了点也不算太离谱,如果精度0.5毫米要价就不会那么高,激光或水刀可以做出来,三分之一价

网友:
刚刚激光切割的

网友:
自己能做就节约点金钱, 浪费点时间吧...! 自己没能力做, 钱又多, 那就请人加工吧...!

网友A:
你没找到真正的大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