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室内穿越机,但是现在的室内穿越机所用接收机都是单信号线的,我的遥控器...

楼主(2017-09-10):
我用的老的72M天地飞的控,换了ASSAN和天地飞的两个2.4G高频头,不知道兼容天地飞WFT07 WFT09II/PPM SBUS迷你接收机/WBUS RD201W 的接收机能用不?
另外我手上也有一些小号的接收机,但都是个通道分开信号线的,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到室内穿越机上用吗?

网友A:
天地飞2.4G高频头应该可以配对使用所有天地飞2.4g接收的。只是你这样折腾,不如全出掉换frsky,多花不了多少钱效果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2.4G高频头应该可以配对使用所有天地飞2.4g接收的。只是你这样折腾,不如全出掉换frsky,多花不了多 ...

既然可以用的,那就不用换了阿!frsky效果好在哪?
手上太多天地飞的接收机了,换了没什么好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可以用的,那就不用换了阿!frsky效果好在哪?
手上太多天地飞的接收机了,换了没什么好处啊

天地飞适合穿越的接收太少,也没有回传。frsky各种规格都有,就是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适合穿越的接收太少,也没有回传。frsky各种规格都有,就是价格比较贵

回传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我觉得只要能用,我还是继续用我的天地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传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我觉得只要能用,我还是继续用我的天地飞啊

天地飞最近出了sbus接收,是能用的。一年多前我就是因为天地飞没有sbus接收所以出了全套天9换的fr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