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舵机反向有办法吗

楼主(2017-09-10):
我的飞机换后起落降,但通电发现和原装的蜗杆舵机正好相反一个放一个收,舵机反转我尝试过 但蜗杆舵机的两边的限位怎么处理?

网友:
遥控器不能设置反向吗?

网友A:
交换电位器三根线中的电源线。
再交换电机正负极

网友B:
有一个东西叫做舵机反相器,可以试试,或者能用混控,设置另一个反向

网友:
最简单就是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电位器三根线中的电源线。
再交换电机正负极

问题就是蜗杆起落降没有点位器,和普通舵机不一样

楼主:
第一通道不够,10通道接收都接满了,而且起落降和舱门延时器是接在一起的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东西叫做舵机反相器,可以试试,或者能用混控,设置另一个反向

反相器到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的都想成舵机了,只要把给涡杆马达的两条线调换一下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蜗杆起落降没有点位器,和普通舵机不一样

那就不是舵机,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触点,如果没有的话,就交换马达的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舵机,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触点,如果没有的话,就交换马达的两根线。

两边都有触点,光换马达线没用,知道触点没被接触马达不会停下来的,看来只有用舵机反向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边都有触点,光换马达线没用,知道触点没被接触马达不会停下来的,看来只有用舵机反向器了

那就对调触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调触点的线

触点就不知怎么换了,首先他没有线 他是直接连在线路板上的,仔细看有好几个节点,我估计换了用处也不大,他应该只起到按钮开关的在用,只有改变电路轨迹才有用,这已经超出自己的范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点就不知怎么换了,首先他没有线 他是直接连在线路板上的,仔细看有好几个节点,我估计换了用处也不大 ...

改变马达的正负已经改变轨迹了。如果只改变马达的正负不改变触点,通电应该会看到舵臂来回移动。这时候再改变触点防止来回移动就对了。触点焊接在板上的话,那就把板上的铜箔割断,飞线交换。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呢?

最后还是配了一个舵机反相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配了一个舵机反相器

好吧!我用了单独一个通道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