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次飞行小胖子

楼主(2017-09-10):
APM飞控抽风了返航模式

网友:
螺旋着陆。。。抽风

网友:
不能打手动或者平衡模式降落吗

网友A:
为什么最后一次飞行啊,小胖子退役了吗

网友:
apm如果真抽风,几乎必炸

网友B:
应该是有风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最后一次飞行啊,小胖子退役了吗

粉身碎骨没有修复的可能这次。低空切换到返航模式炸的的机没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风影响了

你对了一半

网友:
感觉还是失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粉身碎骨没有修复的可能这次。低空切换到返航模式炸的的机没反应过来

哇,好惨烈,我之前小胖和你一样,进场降落了,我减速盘旋,结果失速了,直接砸江里了。小胖真的神机4S 10000 电池 航程七八十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好惨烈,我之前小胖和你一样,进场降落了,我减速盘旋,结果失速了,直接砸江里了。小胖真的神机4S 1 ...

你的4S10000的什么电池18650妈

网友A:
不是,是那种一片一片的锂电池,成品的那种

网友:
是手动模式飞的吗?明显是飞机没调试好的,不是飞控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那种一片一片的锂电池,成品的那种

应该有1000克左右吧

网友A:
应该有的,挺重的。我第一次抛飞的时候心里可触了!我记得总重量在2.2KG  好在果子飞控有起飞模式,油门最大,然后用力往前一扔,走你!!!!!平稳上升
还有视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小胖真的神机,要航程有航程,要高度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的,挺重的。我第一次抛飞的时候心里可触了!我记得总重量在2.2KG  好在果子飞控有起飞模式,油门 ...

我的1.8KG,起飞模式高度100米,直接往上窜的,估计不到10秒就达到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