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左装舵、右装舵、桨后舵跑船效果的差别吗?

楼主(2017-09-10):
——右装舵
使用半浸桨正桨的船以右装舵最常见
一、因桨的推力偏右,所以船会向右偏航。而右装舵的阻力会加剧船偏右航行。为纠正偏航,舵需要有一定偏角,因为需要偏角,加大了舵的阻力。
二、随着速度提高,舵的偏角必须加大才能维持稳定航向,这使舵的阻力进一步加大。
三、高速时右装舵会造成船体晃动甚至翻船。原因是舵偏角大产生逆时针的扭力(从船尾看),速度越高问题越严重。
四、左转右转幅度不对称,左转不灵活。

——桨后舵
一、因为舵叶处于桨后的高速水流中,对于舵来说流速高阻力大。因桨后的水流是偏右推出的,为维持直航舵叶需要有一定偏角。
二、压头力矩较大,而高速水流喷溅在舵叶上也增加了压头力矩(力臂长)。
三、因桨后的水流是偏右推出,左转与右转效果完全不同,左转迟钝,右转极灵敏,操控手感较差。
四、特别是船右转时转弯动作还未完成,转弯的角度会突然变大,此时就算减速同时校正舵角度也会加剧转弯的角度,由此容易产生漂移或翻船的事故。当桨与舵的距离比较大会有一定程度改善。
五、随着速度的提高,维持航向需要加大偏舵角度,高速时因舵偏角大船体会产生晃动等现象。

——左装舵
一、左装舵的舵叶可以不需要偏角就能矫正船偏航,在这三种舵的安装方式中阻力最小。没有偏角也就不会产生舵叶的扭力,船体比较稳定。
二、左装舵左转右转都能实现。舵的长度不能过短,大约需要1.5个桨直径的长度才能使左右转都灵活自如。(从轴心往下算,右装舵一般一个桨直径深度)。
三、左装舵直航时对微小幅度的操控动作不太敏感,不如右装舵敏感。如船体倾侧,使用偏舵来矫正所调整的角度比右装舵来得大一些。玩惯右装舵的人突然去玩左装舵可能会觉得不习惯。
四、船体左侧较重、重心较高的高速船型,如断阶船,高速右转时,因舵效会使船体向右倾侧,但左装舵却使舵面入水的深度减少,高速右转时船体会由内倾突然变为外倾,从而造成翻船事故。(右装舵刚好相反,舵会更深入水下)

网友A:
好像是左装舵优势多点,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基本上见不到左装舵

网友B:
精彩文章....左舵四....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左装舵优势多点,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基本上见不到左装舵

可能是因为比赛都是规定顺时针转圈,需要不停右转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左装舵优势多点,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基本上见不到左装舵

我们习惯右边,好装。 左边安装不顺手,想想对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左装舵优势多点,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基本上见不到左装舵

螃蟹可以自己先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彩文章....左舵四....呢?

已加上,请看

网友:
这种帖子应该多点。好事情

网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好!新人学习了

网友:
有空可以试下 左装舵。

网友D:
这些细节是需要长期的观察和积累,才能总出来的,感谢水爬兄拿出来分享

网友E:
eco一般都是浆后舵,eco是转左弯的,没见eco不好转弯啊

网友:
习惯性右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比赛都是规定顺时针转圈,需要不停右转
我猜的

右装舵还没流行之前很多左装舵试验效果不好:如反应慢、船体不能随意倾侧、甚至侧滑不能转弯。右装舵虽然有缺陷,右转却很灵活而且几乎百试百灵,所以我们不玩比赛的也不约而同选了右装舵。而比赛的规定确实大大促进了右装舵的广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细节是需要长期的观察和积累,才能总出来的,感谢水爬兄拿出来分享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o一般都是浆后舵,eco是转左弯的,没见eco不好转弯啊

标题没限制范围为‘半浸桨',是我疏忽。eco是全浸桨,没左装舵右装舵玩法。

楼主:
如果轴系可以使用反桨的话,就不需要改舵系,可以利用反桨做测试,与正桨使用左装舵是一回事。这方法是一个初中小哥启发我的,聪明。

网友:
方便的话,可以加个好友吗,关于外转电机方面还想多请教一二

网友F:
但是为啥基本都是右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为啥基本都是右舵呢??

懒呗俺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装舵还没流行之前很多左装舵试验效果不好:如反应慢、船体不能随意倾侧、甚至侧滑不能转弯。右装舵虽然 ...

舵装右邊不比赛的规定!安装方式是很自由的,不管你玩不玩比赛。
右邊装舵的也有 3, 40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装右邊不是比赛的规定!安装方式是很自由的,不管你玩不玩比赛。 ...

多谢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左装舵最大的好处不是因为阻力小,而是O艇或单桨cat这类不太稳定的船体高速时不易翻船。

如60公分右装舵的cat,速度不到60km就翻;桨后舵可以跑到八、九十以上,但操控要很谨慎,因偏航加剧船体开始摇动,当桨径由35加到40,船身晃动已几乎无法操控,航线也会变成‘之’字形,高速翻船已不可避免。左装舵用到40桨速度过百依然很稳定。

个人最早发现左装舵比较稳定其实是因为一条无脚虾的试验,已先后在六七条船做过对比测试。左装舵不好的地方我感觉就是直航时操控不灵活,舵角调整幅度大。而舵角调整幅度再加大,很容易变成急转弯,所以经常急转弯会转过了头。

其实我更喜欢桨后舵,桨后舵只要改进一下舵叶形状有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