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渣控问题!

楼主(2017-09-11):
求助:手中渣控---MC6,前一段用的好好的,昨天开机飞出十多米就停机(电机)且舵机也无反应?何解?请教各位大侠,是控的发射坏了?还是接收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多半是发射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是老款控新款的发射模块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发射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种情况

那要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款控新款的发射模块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反正是很渣,但是很便宜,很入门价,不知要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如何处理?谢谢!

用电烙铁重新焊接一下天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如何处理?谢谢!

要不把接收机遥控通电把接收机与遥控的距离拉开拉开到失去信号 然后用镊子或者其他金属物体在遥控发射机上面的焊点上一个一个试 直到信号恢复正常 找到那个焊点用烙铁在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是很渣,但是很便宜,很入门价,不知要何处理?谢谢!

最好把接收机也拆开看一下 看天线有无脱落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重新焊接一下天线试试

试过了,还是我行我素,哎,无计可施了,才来论坛请教,这里卧虎藏龙吗!谢谢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接收机也拆开看一下 看天线有无脱落断裂

看了,看了!无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看了!无解!!!谢谢!

应该就是发射模块的问题 遥控器上的两个灯是不是都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把接收机遥控通电把接收机与遥控的距离拉开拉开到失去信号 然后用镊子或者其他金属物体在遥控发射机 ...

大的焊点都点过了,除了有带电阻的小的无法下手的,都已试了,谢谢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发射模块的问题 遥控器上的两个灯是不是都是亮的

老款的只有一个灯的,是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发射模块的问题 遥控器上的两个灯是不是都是亮的

兄弟的MC6A后来修好了?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的MC6A后来修好了?正常了?

嗯 可能是焊点脱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的MC6A后来修好了?正常了?

就是天线焊点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天线焊点附近

噢!你还是幸运儿!哈哈!

楼主:
是的,这样最好,主要是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哈哈!谢谢建议!

网友:
最好不买那些有名无气的控  不买便宜套装模型   控的问题多 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