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坏了吗?

楼主(2017-09-11):
最近迷上了室内有刷,网上买了个25mw的一体图传,用的是tiny6的机架,为了塞进壳子,把图传和摄像头拆了开来。
现在问题是,
1、每次通电后,图传的频率都在变化,大概找到点规律,随着温度升高,频率也在变化,当通电大概超过30秒后,频率也基本开始稳定。
2、从小飞手收到的图像现在变这样了 3、下次使用的时候,频率又会不一样...

网友:
有一个也是首次开机一个频率,二次开机就稳定住一个频率了,两个频率差很远。

网友A:
图传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熊猫一体的图传 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熊猫一体的图传 效果不错

本来是为了能固定在tiny6的壳子里才把一体图传拆开的。没有拆之前,天线太容易撞坏,所以分开了。熊猫一体图传也有。
而且熊猫的比现在拆的更大,更不好装进壳子里。

网友:
每次接电频率都会变,一直变?

网友:
频率漂移就是图传坏了。。内部对管坏掉一个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