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模改木无畏级大型反潜舰试做

楼主(2017-09-11):
框架模型第一次做,毫无经验,摸索着做。主要还是熟悉一下结构组成,模型比例1:144,1米14长,做完了才感觉板子选的有点簿,还得重新做,意料中的事。计划用两年做完,上次建筑较复杂,慢慢做。

网友:
不错,喜欢无畏级

网友:
大工程 顶一个

楼主:
谢谢支持。有兴趣才能沉下心来慢慢做。

网友A:
板子不簿但龙骨可以选粗点的

网友B:
楼主买的纸模型怎么进行制作方法

网友C:
纸模改是比较费心的,就好象从自动挡驾驶改用手动档驾驶,总是要经过脑子想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簿但龙骨可以选粗点的

谢谢赐教。龙骨4mm确实有点簿,另外这个模型偏长,所以感觉有点软,已经改5mm板子了,肋骨用4mm的,这样粘接面可以大些,希望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模改是比较费心的,就好象从自动挡驾驶改用手动档驾驶,总是要经过脑子想一下才行。

同感,但比想象的要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纸模型怎么进行制作方法

图纸里有龙骨肋骨图,修改一下就行了,没有那么复杂。上次建筑参考图纸里的尺寸开料就行了,很方便。但也不是所有零件都按纸模来做,还要参考大量实物图片合理选择。

网友:
蒙皮蒙完就不会软了

网友:
你这应该先固定在一 平板上 装好蒙皮 刷上环氧树脂 再起出来啊

网友:
上层准备用什么材料呀

网友:
这么长的船最好还是上船台固定,不然蒙皮时容易变型。做什么船都要上船台调整肋板和龙骨,尽量保证少弹性变形,以免浪费手工、心血。

网友:
LZ 板不算薄! 你需要的是船台固定, 龙筋加强...!

网友:
必须千斤顶

网友:
船台固定  不然一定歪

网友:
目测板子不薄,木构架船体靠的是结构强度,船壳蒙好后,强度是很好的。变形问题在组合中注意校正就可以了。本人的体会船舶模型和飞机一样,强度够用就行,完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厚重,应该说是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越轻越好。如果实在担心强度不够,后期用玻璃纤维布和环氧树脂适当加固就可。

网友:
制作精美,

网友(2017-10-14):
晒进度啊

网友D(2020-04-22):
楼主 做完了吗
最近我也在做了

网友:
制作精美

网友:
制作精美 皮奥利奥

网友E(2022-05-10):
板子切的真工整,机器切的么?

网友F(2022-06-09):
楼主,请问纸模里面肋骨和龙骨都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