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2 dx9控调陀螺参数成功

楼主(2017-09-11):
代友发图

v8之外,多了种选择。地平线带回传控,加金脑2,4649T接收机。陀螺仪加接收1500可以搞定。装逼新利器

网友:
不過4649T貌似不能上8.4V

网友:
现在用7.4v就行了 用那么高电压干啥呢 全国80%的模友都在悬停呢

楼主:
接收上写着4到8.4

网友:
BRAIN 2 算是神級陀螺~
就是國人只知有VB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上写着4到8.4

然后地平线紧急通知不能超过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地平线紧急通知不能超过7.5

有官方宣布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官方宣布么?

对。 前阵子说有超过7.5v的可以发回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前阵子说有超过7.5v的可以发回去换...

真棒,随便炸,然后插个84伏直接换新~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官方宣布么?

地平线在解决这个问题,据说新的一批支持8.4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棒,随便炸,然后插个84伏直接换新~多谢提醒

你在美国?是发回美国换啊,不如直接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美国?是发回美国换啊,不如直接买一个

大家一起烧一起快递呗~运费摊摊没多少的

网友B(2017-10-18):
这个需要遥控器刷固件吗,我不会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遥控器刷固件吗,我不会弄啊

遥控器固件升级到最新,其他看金脑说明书接线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固件升级到最新,其他看金脑说明书接线就行了

4649T這個是可以當接收用?
還是還要另外裝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49T這個是可以當接收用?
還是還要另外裝接收?

4649t就是带回传跟总线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