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能用什么样的数传

楼主(2017-09-11):
说明书要求用MAVLINK协议的数传,全双工的,那种透明传输的数传模块能拿来直接用吗?必须用3DR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懂得大神来指点指点

网友:
xbee模块也好啊

楼主:
那个价格有点贵,只是调参用有点浪费了

网友A:
出 100mw apm 配套数传 cu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 100mw apm 配套数传 cuav

实际有效距离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有效距离多少

没有测过,紫薯,紫薯

网友B:
从接口上看数传就是无线串口,所以只要是串口就行,波特率设定一致,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3rd数传可以用MP调参,其他的只能用配套调参软件才行

网友C:
可以用的,19元的433模块。
论坛上有帖子介绍的,我也做过,感觉传输速率不够快,距离没拉开试过,我只是在罗盘相关的校准的时候接上平常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接口上看数传就是无线串口,所以只要是串口就行,波特率设定一致,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3rd数传可以用M ...

关键就是要调参啊,用什么配套能接口M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19元的433模块。
论坛上有帖子介绍的,我也做过,感觉传输速率不够快,距离没拉开试过,我只是 ...

什么帖子,能发个链接吗?调参速率快慢不要紧,关键能用MP调参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要调参啊,用什么配套能接口MP呢

我的意思是用MP调数传的参数。,
只要你的数传是串口,并且你知道波特率,数传的TX接APM的RX,数传RX接APM的TX,电源正负极能对的上,电压能对的上,开启MP的对应端口为telemetry,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用MP调数传的参数。,
只要你的数传是串口,并且你知道波特率,数传的TX接APM的RX,数传RX接AP ...

这种叫透传的,能不能用?跟协议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叫透传的,能不能用?跟协议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能用,跟协议没关系。你要手里有就试试呗,注意电压正负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