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关于CC3D的自定义模式

楼主(2017-09-11):
自定义模式,参数没办法改,想整两轴,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17-12-31):
舵机跟电机接哪个通道就打上对应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跟电机接哪个通道就打上对应的值就可以了

已经解决了,地面站的问题,,论坛世风日下啊,广告满天飞,正经问答没人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地面站的问题,,论坛世风日下啊,广告满天飞,正经问答没人看

虽然可以刷BF固件解决但是OP 地面站的自定义我用过做双发,请问你是怎么用OP做两轴的啊?

网友(2018-03-05):
我也在做小两轴,能指导一下CC3D两轴设置吗?谢谢C:\Users\x\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