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PVC做风动船

楼主(2017-09-11):
我想做个100长50宽 70mm的PVC做风动船
配置:两个xxd2212kv1400 两个船用水冷40a电调(够吗)一个15kg的防水舵机 电调水泵一个 5200电池乐迪4GS枪控 我想做个同轴反转的风动船 用矢量转向好还是用合页的那种 那种效率比较高 同轴反转根单电机的效率会高吗?

网友A:
用两个矢量转向器就好, 起大转向160度,定制180度防水舵机。

TB2oxQ0cBUSMeJjSszcXXbnwVXa_!!107188856 (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矢量转向器就好, 起大转向160度,定制180度防水舵机。

矢量转向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看还在纠结用不用

网友:
一米长的串电机太小了吧,2212KV1400用30A足够了,只能上8寸浆推力只有几百克,速度太慢没有折腾价值。   我之前做的一个风动是在某宝上定制的一个充气垫大概90x40,2个朗宇X2814KV1250配9060浆,飞腾60A电调,5合页转向,全油直线GPS测得147KM/H。   要省钱可以收二手设备,绝对比2212爽翻天。

网友:
如果你要是做救援船的话就无所谓了,快慢都行。不过动力还是要搭配好,否则船救不回来估计就没电了。

网友B:
我推荐用更大的管子做,70mm的管子自重更大,我的是110的管子,感觉还是重,浮力不大够,吃水已经到了管子最宽处,如果加负责的话,吃水上到上面比较小的地方,船舶的适航性能就变差了!!!!!
可以前后用两个电机,正反转,这样效率会高很多,个人推荐合页的,azhao的那种!

网友C:
楼主首先明确,这船你做什么用。是玩还是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先明确,这船你做什么用。是玩还是救援

我是拿来玩的不是救援

网友C:
pvc太重,只能当救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太重,只能当救援船。

沼泽过贵啊

网友C:
自己DIY ,材料多的是。DIY 可以长知识,为以后买成品船打基础。 不过时间一长 ,当你积累了一定知识后,DIY 已经无法满足你的兽欲。就自然会买成品船了,到时候你就不嫌贵了。还要向老婆借高利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 ,材料多的是。DIY 可以长知识,为以后买成品船打基础。 不过时间一长 ,当你积累了一定知识后,DIY ...

我只是在校的高中生能省就省了

网友:
DIY 首推广告板就是kt板,收废品的地方有的是,一根烟能要回来不少呢。论坛里也可以搜风动船,第一次做,做一个单电机的就行了。船不比飞机,飞机最多炸鸡,但是配件还可以利用。船翻了,配件进水,损失就大了。感受一下,单电机在水里的动力。这是我捡回来的广告板。群里的前辈谁没有翻过船。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在校的高中生能省就省了

200以内,不含控电,绝对可以做一个,带漂移的风动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在校的高中生能省就省了

这个风动船推荐给你

【风动船】,复制这条信息¥fMjd0eDt1hJ¥后打开手机淘宝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yNTY4MTY5Ng==.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矢量转向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看还在纠结用不用

那你要看是什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用更大的管子做,70mm的管子自重更大,我的是110的管子,感觉还是重,浮力不大够,吃水已经到了管子 ...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风动船推荐给你

【风动船】,复制这条信息¥fMjd0eDt1hJ¥后打开手机淘宝

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看是什么设计了

两个电机都放在中间偏后

楼主:
太谢谢你们的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用更大的管子做,70mm的管子自重更大,我的是110的管子,感觉还是重,浮力不大够,吃水已经到了管子 ...

那两跟管并在一起的话浮力会不会增大
就是说每边两个管一共四个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跟管并在一起的话浮力会不会增大
就是说每边两个管一共四个管

这样还是一样的啊,主要是看产生单位排水量所需要的管子重量!单位浮力下,小管子的重量肯定比大直径的要来的大!
所以很多人最后去搞kt板加玻璃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是一样的啊,主要是看产生单位排水量所需要的管子重量!单位浮力下,小管子的重量肯定比大直径的要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