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首次搭载APM飞控,内有视频

楼主(2017-09-11):
原来一直用切糕的飞控,但是感觉切糕飞起来不太稳,因为它的自稳模式下,副翼的反馈是固定的,它在补偿飞机横滚的时候一旦补偿过头了就容易造成飞机左右摇晃,如果调小反馈值让它减少补偿量,控制上又会觉得迟钝,不过我已经将这个问题告诉包包,建议他把自稳的补偿值和摇控的控制的舵量值可以分开调整,已经得到了采纳,希望早日看到新改进的新固件推出
所以我最近就换了APM来玩玩,因为APM对于各个舵量都有PID值调整,这个PID值就是设置上边说到的这个补偿值的,使用它的自动调参调整过后飞机相对会稳一些,反正纯粹就是想飞机飞的稳一些。用了APM之后还是有一些不爽的地方的,比如没有方位角,飞机飞远了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方位,切糕的U22就有这么个数据。这对于一直人肉AAT的我造成了困扰。如果有人知道APM怎么看方位角希望能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最后一次飞的时候APM启动之后不会设置家,距离和回家方向都不会变,要切一下返航才有数据。卖家说是因为OSD没刷固定翼固件导致的,刷了固定翼固件下次去飞再试试看。
然后就是空速计的值总是比地速低20KM左右,在没风的天气飞,不管飞什么方向,都是比地速低20KM左右,一直搞不懂怎么校准。

中间还碰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分享下,首飞的时候感觉电机有点无力,但好像推力又还行,也没管,就飞了,所幸没炸机。但是第二次起飞的时候我调大了起飞的俯仰值,也就是起飞角度,结果因为推力不足,失速炸了,不过损伤不大。回来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机有时候打油门转不起来,就一直在那颤抖。用万用表测过,发现电阻特别大,基本是不导通的状态。怀疑是不是电机坏了,就把电机延长线都拨了,单测电机,正常。再测电机延长线,妈蛋,有两根几乎是不通电的。在淘宝买的成品,无良的卖家居然卖这种次品给我,还好没造成严重损失。果断自己重新焊了延长线,问题解决,电机推力又恢复了那种澎湃的感觉。

不多说,上视频

链接:

网友A:
我的切糕也这样,补偿飞机横滚的时候过头了飞机就左右摇晃,就像喝醉了一样,切糕就这点不好,不知道该怎么调节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切糕也这样,补偿飞机横滚的时候过头了飞机就左右摇晃,就像喝醉了一样,切糕就这点不好,不知道该怎么 ...

可以调,就是那个俯仰和横滚反馈值,问题是你要是把这个值调小了,摇控控制起来又会觉得迟钝,万一出点什么状况有时候救机都有点来不及

网友B:
楼主要求高了,我飞远航不用osd,不用空速计,起飞后绕空中兜一圈,记住地形,然后远航。我也用apm,挺好用的,失控了自己返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高了,我飞远航不用osd,不用空速计,起飞后绕空中兜一圈,记住地形,然后远航。我也用apm,挺好用 ...

楼上高手,兜一圈记地形,绝对老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高手,兜一圈记地形,绝对老鸟

今天台风天作死,用直升机飞了四公里,差点回不来,降落已经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切糕也这样,补偿飞机横滚的时候过头了飞机就左右摇晃,就像喝醉了一样,切糕就这点不好,不知道该怎么 ...

反馈调低就行了,稳的一比,U22没的比

网友D:
方位角OSD里能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位角OSD里能调出来的

求方法,我没找到怎么调,最好能上个截图说明一下,我非常需要,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位角OSD里能调出来的

另外你理解的方位角可能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指的方位角是飞机相对于家的方位,比如说飞机在家的正北,或者西南向等。这样我人肉AAT的时候飞机要是飞远了我还能大致知道飞机在哪个方向,如果不明白,可以去参阅一下U22的关于方位角的解释,因为我之前就是用U22的

网友D:
你会刷NIMI OSD的固件吧 可以自己选的那些参数要哪些不要 这个参数叫什么我不知道 一个是机头方向 一个是飞机方位

网友:
飞小胖的模友几乎都是APM和U22这两种飞控,我用的APM,6M GPS 飞了一年,虽然前几天丢了,但还是非常满意

网友E:
楼主飞机有果冻,有震动,是在50油门位置吧
另外降落也不够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飞机有果冻,有震动,是在50油门位置吧
另外降落也不够完美

桨不好振动大,油门大概在一半,好桨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会刷NIMI OSD的固件吧 可以自己选的那些参数要哪些不要 这个参数叫什么我不知道 一个是机头方向 一个是飞 ...

不是的,miniosd是真的不存在方位角这一说,我已经自己改了一版固件支持方位角了,嘿嘿,晚点放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桨不好振动大,油门大概在一半,好桨不会这样的

我小胖用过三个电机,不装桨也是那个油门段有振动,所以是电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miniosd是真的不存在方位角这一说,我已经自己改了一版固件支持方位角了,嘿嘿,晚点放出

恩  是的。  我的OSD上有两个角度  我还以为有方位角 刚才去外面走了一圈 没搞明白到底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
APM是神控!不解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小胖用过三个电机,不装桨也是那个油门段有振动,所以是电机原因

大佬,我的小胖是2216  1250KV电机,请问用9060桨还是8060(或者8040)三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