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的电池每次用到10%好,还是30%左右好?

楼主(2017-09-11):
每次都用到10%电量,这样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吗?当电量10%-30%之间电量是不是下降十分之快?

网友:
应该没影响

网友:
理电没有记忆效应,但是dji的电池好像剩余电量计算方式是上次充电减去此次放电量,如果低温条件下理离子活性降低一般就电池放不出电一下电压就了,所以太低有危险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大疆售后,答复是可以放到最低不会有任何损伤,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一点就可以确认,我记得打开屏幕电压显示能看到在电量达到30%的时候电压是在3.65左右,这样显然还有很多剩余电量没有被放出,即便放到0%也不会出现电池过放,因为电池损伤电压可以低到2.75,放电平台在3.4V以上,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剩余百分之几时电压绝对在3.3以上,大疆设置的百分比最主要是要控制你不要电压太低坠机,电压太低飞机动力大幅下降,对锂电池的损伤不等到损伤电压飞机已经飞不动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大疆售后,答复是可以放到最低不会有任何损伤,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一点就可以确认, ...

这个30%有3.65是飞行中还是在地面测试的。在地面的话显示3.65已经过放了。每次飞完在地面显示3.73左右最好。保存就充满然后放到3.85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0%有3.65是飞行中还是在地面测试的。在地面的话显示3.65已经过放了。每次飞完在地面显示3.73左右最 ...

我没有太注意,你实际飞的时候把电压显示设置出来,到30%的时候悬停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飞到百分之三自动断电了,离地十几厘米

网友:
电压在百分之十以后降得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