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问题

楼主(2017-09-11):
请问各位前辈,假如我有一个100a的电调,那能用多少S,多少C,多少mah的电池啊?

网友:
电调支持几S,你就可以用几S。另外 多少C和多少MAH要看你的用电器(电机)的情况,在电池够用的情况下,用电器的输入功率决定电池的输出功率,要是电池的输出功率不够,那就容易鼓包,功率等于电压*电流,你多少S选定了,就看电流,电流等于MAH/1000*c数,要看飞多久和电池的重量,就要看电池的MAH多大,所以,你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例子,很难回答

网友:
看你电机最大电流。然后电池C数一定要比这个值大出一截!

网友:
电调向下兼容,超过最大电流有烧毁风险。多少s电调都有说明和铭牌标注。多少C,根据你玩的模型来决定,理论上多少C都支持。c数低价格便宜,放电慢。c数高贵,电池暴力。不考虑成本就高c吧。9和540给个参考,固定翼电机25c,固定翼涵道50c或者更高,直升机25c悬停一般航线,可飞。最好45c,因为电池鼓包过。有钱买70c没有错。穿越机高c。固定翼FPV和多轴无人机需要大容量低c。多少mah?俺不考虑载重,越大mah续航力越大,但是mah越大重量越大。你需要考虑飞机载重比,电机,转速,桨叶,螺距,起飞重量,续航要求等。来设计自己的模型。这是个系统工程。回答还满意?

网友:
电机,KV值,螺旋桨,电调,电池是要互相搭配的。首先确定电机,例如朗宇X2212KV1400电机,这个电机配8寸浆最大电流也就20A左右,所以配30A电调足够用,电池是用3S,KV值越高电流就越大就要选更大的电调。至于多少毫安这要看电机拉力,根据整机拉力和起飞重量来搭配。 100A以上的电调一般只有直升机和涵道机才用的到,所以新手或者不玩电直的话一般不用考虑。 或者你告诉我你要玩什么机我帮你搭配一下动力。

网友A:
电池C数是是最大输出功率,计算方法是毫安数XC数。例如2200毫安20C,它的最大输出能力是44A,所以电机功率不能超过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C数是是最大输出功率,计算方法是毫安数XC数。例如2200毫安20C,它的最大输出能力是44A,所以电机功率 ...

请问20a的电调,能用3s的多少mah,多少c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20a的电调,能用3s的多少mah,多少c电池啊?

你这问题没办法回答,20A电调也要看电机功率,转速越高功率越大,就要配高C数电池,还要注意电机功率不能超过电调最大输出能力,至于用多少mah电池这是要看你的整体配置和起飞重量来搭配的,太小了飞不了5分钟,太大了重量也就增加了同样也是浪费电。主要是看你要飞什么机型,新手刚入门一般不是冲浪者就是塞斯纳之类的慢速小机,这类机子一般都是2212级别电机,30A电调,3S2200mah25C电池,等练习的差不多了再往上加设备和电池容量。  你直接告诉我你要飞什么机子我直接帮你搭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