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颜色不对!

楼主(2017-09-11):
38cc小松汽油机飞靶机,感觉不错,但看了火花塞就怕了,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调整?谢了。顺边上图

网友A:
换个火花塞吧,整体燃烧不错,中心头黑,说明开始燃烧不好了。插上屁股的高压线,搭搭铁点火。看看电火咋样,弱了或者没有就该换了。火弱,可以调整小点间隙。小窍门!

网友:
混和气稀了吧,其实我是修摩托的

网友:
看樣子。可能是油品有太好也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火花塞吧,整体燃烧不错,中心头黑,说明开始燃烧不好了。插上屁股的高压线,搭搭铁点火。看看电火咋样 ...

高手啊,马上测试一下,要不买一个换一下试试,会不会爆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火花塞吧,整体燃烧不错,中心头黑,说明开始燃烧不好了。插上屁股的高压线,搭搭铁点火。看看电火咋样 ...

之前修真机   直升机定检清洗维护火花塞有一套专用设备  很是不错

网友:
不会是贫油吧

网友:
二冲程汽油机火花塞这样的话就是贫油,专业术语叫混合气过稀,鉴定完毕

网友B:
靶子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靶子哪里买的?

你那个初教六,做一架下要花很多功夫的吧。有没有图纸啊?用激光雕刻机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初教六,做一架下要花很多功夫的吧。有没有图纸啊?用激光雕刻机刻。

加我QQ连吧  836246804

网友:
象是贫油了